关于PSOC中EzI2C模块问题

楼主(2009-11-05):
使用CY8c20334的EzI2C模块作为从机,和单片机通讯不正常。单片机的I2C程序能正常和24系列EEPROM通讯,不知道EzI2C模块和24系列EEPROM有什么差别?谢谢各位

网友A:
协议有差别吧
仔细卡看时序图

网友B:
肯定有差别的

网友C:
1# hsmmxf21ic 你的问题 我遇见过,需要改变一下底层的源程序~~~~~~~~~~`

网友D:
如果你的I2C主从都是PSOC,那么其通信没问题。
如果主I2C不是PSOC注意地址中的读写位产生的影响。
注意PSOC DESIGNER版本是否是4.2以上,个人感觉4.2中EZI2C有个BUG

网友E:
如果你的I2C主从都是PSOC,那么其通信没问题。
如果主I2C不是PSOC注意地址中的读写位产生的影响。
注意PSOC DESIGNER版本是否是4.2以上,个人感觉4.2中EZI2C有个BUG ...
引用 网友D:

不错

网友A:
又学到新东西了,谢谢。

网友F:
高手,又学习了一课!

网友G(2009-12-07):
PSOC中EzI2C是作为I2C从, 它在第9个clock时,即还没有给出ACK时会将clock拉低,拉低的时间将超过2个时钟周期,在这个时间里用于判断设备地址是否正确等其他事项, 然后才能决定是否给出ACK并释放clock线. 它符合标准的I2C协议, 如果在单片机中(作为I2C主)发完了设备地址后,能将clock线变成输入并等到clock线变成高电平(clock线被EzI2C释放),再检测ACK信号通信就成功了.

网友H:
值得学习的贴子啊

网友I(2011-10-3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6楼:你的解决方案能说的具体些吗?急~~~~~~

网友J:
这么老的贴都被挖出来了

网友K:
liuyuqiong1兄估计是搜索出来就直接发帖问了

网友I:
18楼:这样不可以吗?我是新手不是很懂,很急啊?我还四天就要交任务了额,很着急~~~

网友I:
各位,我问题解决了,是从机地址问题,EzI2CS的地址是从A6~A0不是A7~A0,所以主机程序没问题,从机也没问题,也不是读写时序问题,是从机地址被少了一位~~~~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