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分辨率A/D高手!!!!

楼主:
我现在使用16位AD,ADS1100
对于AD的接地问题,应该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用最短的路径接到一起,然后都接到模拟地上。
现在我的板子是含有功率器件,DC-DC,还有一些电源模块,我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割,并且在一点 上用磁珠或0电阻连接了。AD连接到了数字地上。
板子不是我画的,是离职的同事画的。请教,我这样的情况如何处理地?
另,使用磁珠或0电阻单点连接,会不会造成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的电位差?
布局是功率器件和测量的数字电路在PCB被分割布局。两个地也被分割。模拟地通过0电阻连接数字地。
我想要把AD的噪声减到最小
AD短接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为了避免输出端的高频噪声叠加到模拟输入。可如果我连接到模拟地的话,模拟部分有功率器件,貌似很不合适。
手头没有精确的电压测量仪器,暂时我还没有测地电位差有多大。肯定是有。

另,AD的输入和输出时间存在寄生电容,数字输出会通过这个电容耦合到模拟端。有建议说在数字输出端加锁存器,以避免直接将输出挂到总线上,也有阻抗匹配的考虑在里面,不知各位有没有这样用过。
西格玛德尔塔类型的AD可以直接对信号进行处理,无需信号调理电路。我在输入端加了一个一阶的无源RC低通滤波,不知道是不是有必要采用有缘低通滤波。
使用ADS1100 16位AD处理角度传感器的数据,但是我计算得出由ADS1100的最大量化误差带来的角度误差在万分之五度左右,不能满足要求。因此我想换自带24位AD的C8051F350,但是他的基准只有2.5V,而输入电压的幅值能到5V,如果在输入端使用电阻,势必引入误差,我是不是该更换24位AD?请问对于24位AD电源的精度要求多高?我使用的电源基准是外部基准源,REF195。
电源的处理是这样的:输入电压送LM2576产生5V电压,然后送DC-DC产生9V电压再送REF195和ASM1117-3.3分别产生5V基准和3.3V电源。

小弟只有50分,全送!拜托了!

网友A(2009-11-05):
你的数字地接到了哪?电源地?

网友A:
我的建议:
AD采样时,为减小采样误差,应该使AD芯片的AGND脚与模拟输入信号共地且两者之间的距离应该尽量短。
磁珠或0欧电阻短接数字与模拟地,肯定会有压差(交流压差)。
AD输出应该接数字地。你说的AD输入输出之间的寄生电容那是很小很小的,忽略不计吧(频率较低的时候)。
至于你说的24位AD解决办法是有的。既然输入信号幅度比AD测量范围大,可以考虑RC网络分压(必须考虑信号频率)。
2.5V/2的24次方=0.000000149V,即0.149uv。我只能说很猛!

楼主:
回3楼,AD短接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为了避免输出端的高频噪声叠加到模拟输入,AGND和DGND短接以后都连接到模拟地上,不是数字输出接数字地啊。

网友B:
16位AD处理还是不复杂的。24位AD做到20位以上的确不容易 功率地部分直接飞回电源,在电容那里接地,单独飞回去。
AGND和DGND在ADC下面单点共地。

“AD短接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为了避免输出端的高频噪声叠加到模拟输入” 你的理解不对。AGND和DGND必须等电势,不然你的ADC马上冒烟。
参考AB图,C图为高频应用

楼主:
谢了。是不是说24位A/D很难做到稳定在20位了?

网友B:
20位已经是6位半仪表的分辨率了,比较难。一般都是大型台式仪表。响应速度一般也在10HZ以下

网友C:
请参考TI ADS1253 的 Datasheet,是24位AD,通过适当处理(平均),有效分辨率可达到22位以上

网友B:
做到20位以上,布线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都差不多。重要的是电源了。

数字处理会降低频响。太低的频响没啥意思了

楼主:
频率响应一般是在放大器中的参数吧。信号的增益和频率之间的关系。
弱弱的问一下,这里的频响是个什么概念呢?
如果我要使用数字滤波对信号处理的话,应该用什么方式呢?取平均值吗?

楼主:
感谢zjp大哥,数字滤波的话我怎么能知道信号的频率是多少呢?角度传感器每次输出一个电压值,信号的频率是不是就是传感器输出数据的速率?

网友B:
感谢zjp大哥,数字滤波的话我怎么能知道信号的频率是多少呢?角度传感器每次输出一个电压值,信号的频率是不是就是传感器输出数据的速率?
引用 楼主:

比如要求传感器要达到10HZ频响,意思就是1秒满量程来回10次,传感器输出信号没有衰减.那你ADC的采样速度起码是20HZ,一般起码要100HZ.如果你用数字平均值处理,频响又会降低

网友D:
20SPS的采样率做到20-bit分辨率问题不大, 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哥,这方面资料真难查

zjp大哥,那传感器的频响是由传感器本身决定的吗?我用的传感器的DATASHEE中有一个频率响应的参数,8-28HZ.这个是它的频率响应吗?
我使用的ADS1100,使用他的默认值在16位分辨率下的转换速率(采样速率)为8SPS。

楼主:
但是我怎么总感觉加速度传感器中的频响参数表征的是信号幅度在+3dB和-3dB处所对应的频带啊。是不是我的AD的最低采样速率不能低于56HZ?

网友E(2009-12-29):
我认为,在高分辨率adc使用时,一定要是用线性电源,并且需要一颗高性能的ldo来给adc以及运放,参考源等模拟器件供电,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分开供电,用光耦合器链接,这样是最简单的做法。至于adc驱动能力不足可以使用缓冲器缓冲一下就行了。另外,如果你说要的到高精度的结果,是绝对不可以用mcu带的adc的,那样的东西会害死你的。建议你用adi或者linear的器件。

楼主(2010-06-15):
对不起,以前注册了这个网站,今天才发现没有结贴。
真的很抱歉。今天才会使用“结贴给分”。。。

网友F:
翻出来了就顺便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