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8B20初始化问题

楼主(2009-11-0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1.5us左右
{
     while(x)
    {
       x--;
    }
}
void init_1820(void)
{
    DS18B20_SET;
    DS18B20_CRL;
    delay(400);    //480us以上
DDRC|=(1<<PC0);
    DS18B20_SET;
    DDRC&=~(1<<PC0);
    delay(40);     //15~60us
    while(PINC&(1<<PC0))      //<<<<---------1
    {
   ;
    }
    DDRC|=(1<<PC0);
    DS18B20_SET;
    delay(150);   //60~240us
}
执行到1的位置过不去了,是不是哪段时序没弄对?
我用的MEGA128,晶振是7.多M的
大家帮帮忙

网友A:
while(!(PINC&(1<<PC0)))
加个判断试试

网友B:
建议不要这样使用循环,因为编译器可能认为这个是个局部变量,而且非volatile。编译器会一直查询第一次保持的值,当然就退不出循环了。改为这样:

char i;

do
{
   i = PINC & (1 << PC0);
}while(i != 0);

或许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降低优化级别。或者使用ICCAVR编译器。

楼主:
我用的就是ICCAVR

楼主:
while(!(PINC&(1
引用 网友A:

在1的位置不是加了判断了吗
就是这里过不去,始终收不到18b20发的存在脉冲

楼主:
自己顶一下,高手来帮忙看看啊

网友C:
难道四楼的说得不管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