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4设计的开关电源

楼主(2009-11-05):
输入220V 50Hz
输出5V 8A     12V 1A

测试的时候UC3844的6脚上测得了41KHz的输出,7脚上输入的电压为15V左右,输出电流很小的时候输出的电压只有4.75V,不知道为什么反馈控制没有起到作用?

1. 上面的文件是设计的电路原理图,计算的时候是按照正激式变压器设计的变压器,不知道是否正确?
2. 我设计的是可以5V8A输出的,而测试的时候1.2A输出的时候变压器就开始冒烟了,:(
3. UC3844的8脚测试的时候输入的电压好象只有3V多一点,不是输出8V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A:
可以将3844接DC SOURCE不通交流电,量测8脚电压及振荡波形是否正常.
另外,你的3844是什么牌子的,Vref是8V??

楼主:
我用的是TL3844P,Datasheet上说该片子和UC3844是完全兼容的.我再去测一测.

网友A:
你是想做正激,还是反激?变压器绕组应当给出同明端.图有不少不好的地方.

楼主:
我是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原理图(见文件),修改了其中的一些参数,希望能够先运行起来然后再调整.
现在看好像不行了,现在重新看看,里面的设计好象的确是反激式的,我是不是应该按反激式设计变压器啊?
谢谢了!

网友A:
按你电路图看应该是个反激式电源,不过有点不伦不类!!
所以变压器按正激算是个严重错误!!!

还有你最好看懂了uc3844的datasheet,再调试电路
否则乱七八糟的

电路图可能电源输出的稳压精度很差

楼主:
那样的话,我的计算肯定就不对了,我是按照正激式计算的,准备重新计算了

楼主:
这是我的一些参数,希望大家帮我参考一下
变压器参数
1. 磁芯及绕线骨架
磁芯选择: PCEI28-Z
绕线骨架: BE28-1110CPLFR (引脚数为10)

2. 绕组要求
初级绕组:
匝数: 102
绕线直经>0.309mm 选择:AWG#28
单根绕制
5V绕组:
匝数: 7
绕线直经>0.806mm 选择:AWG#19  *2
两根并联绕制
12V绕组:
匝数: 16
绕线直经>0.433mm 选择:AWG#15
单根绕制
芯片输入绕组:
匝数: 35
绕线直经>0.309mm 选择:AWG#28
单根绕制

3. 绕线骨架引脚说明(从上往下看)
骨架的引脚分布如下图所示:
初级绕组接1,2引脚之间,引脚2,3相通;
5V绕组接7,8引脚之间,引脚6,7相通,引脚8,9相通
12V绕组接9,10引脚之间
芯片输入绕组接引脚4,5之间
同名端:
引脚2,4,7,10
4.初级电感 62mH

网友A:
简单地把初级同名端反一下试试大家以为如何?只是芯片工作电压会达到27伏,但问题不大,可以看看输出电压对不对,大电流就别试了.变压器最好重来.提几点看法:
1、参考电压一定是5伏.
2、对于3844输出频率等于震荡频率的一半.
3、3844供电回路用了两只二极管整流,不知出于什么考虑?
4、初级电感量应该减小点.
继续关注.

网友B:
学习到不少东西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建议,我现在按照反馈的方式重新计算了变压器的参数,并且重新发了一个贴子(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不好),麻烦你再帮我看看!
UC3844供电回路使用两只二极管是从Datasheet上的图上看来的,是不是可以同时防止开始的启动电流对电容的充电,同时防止在管段期间通过绕组放电?

网友A:
这个我不是很懂,帮顶

网友C:
3楼的回答的好耐心啊,帮顶

网友D:
进来看看,很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