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09-11-05):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个高手用99se 画的PCB板,看上去效果真好,不知道是怎么画出来的,是填充吗?该怎么填呢?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多边形填充吧。
还有一种负片的画法,就是用铜皮分割来实现电气连接。网上有教程的。
效果看这: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这个不是连线,是描的图形,类似多边铺铜。

楼主:
会做的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网上有个教程,看到最后一步:“点亮选择底层所有线条。拖到PCB图外的空白处,使元件和底层线路分离,在没有原件的底层用铺铜的方法实现线路,铺铜。”选择填充,还是看不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D:
覆铜可以

楼主:
覆铜,具体哪个命令?我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E(2010-01-23):
关于指令 可以看下书!

网友F:
覆铜也行?7楼能不能讲具体点?
我在书上看的覆铜都不是这个效果的,一般都说覆铜是提高PCB板的电磁干扰的作用,一般是和接地线连接在一起个,LZ的图片上的线条明显没有都接地。从外观上看只是将线条加粗,但是用鼠标点选时会出现很多的平行线在里面!

网友G:
就是人工自己画框然后自己往里面填充啊,主要作用就是单面板铜皮容易掉,加粗加宽点,过的电流也大点

网友H:
画框,自己填充。
提醒各位兄弟,如果公司使用的99SE是盗版,要小心。ALTIUM公司有可能会查到,让购买正版!
自己用没有问题

网友I:
铺设相同属性的铜就可以了,发祥一个问题,就是AD6.6做的图,导出99se是有时会无法显示覆铜,到98就可以,那位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J:
可以在rule  中设置              或直接画

网友K:
这是很正常的,没啥高深技术含量吧???
这么做的好处,在你调试了一定的板子后,你就会知道它的好处!

网友L:
PADS有这样的功能吗?知道的兄弟请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L:
回复 网友M: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谢谢!网上没有相关资料。是贴铜还是画2D线填充呢?

网友D:
覆铜,选择实心覆铜,网络名就定义为你想覆铜的对象(比如说地),然后确定,鼠标就会出现一个十字叉,然后左键按住,拖动十字叉就可以画覆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