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IC选型

楼主(2009-11-05):
通过数模转换器后,模拟信号电流驱动负载不够,输出模拟信号为0-5V,
我想找一块驱动芯片,规格为0-5 V电压转换为-10 - 10V,电流转换为500mA左右
最好不要应用运放和推挽电路,直接找一块符合这样的IC。
请问大家有么?

网友A:
OPA551,去找功率运放。精度不会太高。

楼主:
恩,我去看看,先小谢一下!

网友B:
没有现成的,随便用一个功率足够的音频功放就可以了。

楼主:
偶也在学习,昨天找了块给老师看,让他决定吧!
谢谢大伙!

网友C:
一个普通运放加一级射随输出

楼主:
恩,还得研究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