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同时取样两路电压,阻值如何计算

楼主(2009-11-05):
R1阻值如何计算的,这样的接法到是怎样的原理.请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呵~~~~
看来你还是很基础哦!!!
不过没有关系!!!!!
我也是从你那步过来的
告诉你公式吧 V0=2.5(1+R2/R3)
你用这个公式套吧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
请问: 图中C4,R4起什么作用啊?其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网友A:
是PI调节

网友B:
不错,学了点东西,顶一下

楼主:
不是这样子的吧,请看清楚一点,那是同时取样两路5V和3.3V哦,照你这样说R1=10K,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照你这样算,3.3V就是我图中所标的20k了

网友A:
看看这个吧,应该会有帮助的

楼主:
我发现里面的公式怪怪的,不知你自己又没有发现有错呢,如:R3<=1.2V/1mA=1.2K是R3还是R6
Vk=Vr-0.7=1.8v)0.7是什么电压? Vd又是什么电压?
15-2.5-1.2)/7.5=1.5K 这里15V是不是指是VO电压
R6>(15-2.5-1.3)/50=226 这里为什么成1.3V了,电流增大,压隆加0.1V这还是说得过去
Vr17=Vr17+Vf,这又怎样了解
R11=(Vo/Vr-1)R13=(12/2.5-1)*10=50K;这计算错了吧,举例说是VO是15V,换算却成了12V,就算是12V也不对啊,

网友A:
那个我也是不很懂,还有些疑问,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贴子
http://www.**/bbs/d/26/23614.html

楼主:
恩,不错的帖子,我先好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