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 ch1 ch2 被用来输入pwm捕获占空比,那么ch2

楼主(2009-11-05):
比如 PA6--CH1/IN6  PA7 --CH2/IN7
  现在我要捕获pwm的占空比  也就是要用到pwm模式  用到了两个输入口i
  不过按照st的资料 ch2是内部连接的 那么
  我还能PA7做模拟输入吗?

香主指教

网友A:
配置PA7为模拟输入端口即可。

楼主:
就是说照样用是吧  那这么说 所有的 比如串口 我只用了rx tx  那么 其余的硬件检测接口 clk口 都可以用做相应的别的功能?

网友A:
基本是这样的,但有某些局限性性,具体请参考STM32的勘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