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高手请进,关于交互式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9-11-05):
我用的是protel dxp,我在用交互式布线的时候,从焊盘开始,当我的鼠标点到焊盘的时候,只能拉出2到2毫米的线,再也拉不出线了,但是我按住alt键的话就能布出来线,请问我该怎么样设置规则?在哪里设置规则?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多天了

楼主:
这么没人说话啊

楼主:
PROTEL DXP 2004 PCB布线时,导线和器件焊盘距离冲突??PROTEL DXP 2004 PCB布线时,用导线将两器件相连时,第一个器件连出的那段导线变成绿色,连到第二个器件的焊盘上时可以靠近,但连不上。是什么原因呢? 3# 328500920

网友A:
检测一下两个器件是不是在一个网络上(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