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VB PA0 引脚问题

楼主(2009-11-05):
STM32F103VB经过老化后PA0引脚一直为低是怎么回事呀?应用中默认配置,采集按键输入信号。老化前都正常,老化后PA0引脚一直为低,但把PA0配置为推挽输出时又可以正常采集输入信号

网友A:
1)如何进行的老化?
2)把这个引脚与其它电路断开,看看是STM32的问题还是外部电路的问题?
3)配置为推挽输出如何又可以正常采集输入信号?

楼主:
1)放在高温50度老化箱里正常通电72小时
2)PA0通过4.7K电阻上拉到3.3V,PA0配置为FLOAT INPUT
按键未按下,在正常的情况下PA0为高电平,按下按键后为低电平
现在的情况是 按键没按下PA0为低电平,测PA0电压为0.05V
配置为推挽输出并置高时,按键未按下,测PA0电压为2.4V,软件观察引脚为高,按下按键后为低
3)100台放入老化,有10台出现相同的问题

网友A:
在你的板上PA0引脚对地的电阻比较小,可能是芯片内部问题,也可能是PCB板上的问题,最好有个图显示PA0、上拉电阻和按键的关系,你没有说按键的2端各是怎么接的。

从现象上看,PA0配置为推挽输出后,PA0的输出可能被外部拉低,请在断电情况下,把PA0引脚从PCB板上断开,测量一下焊盘对地电阻,怀疑PCB上有短路。

如果按键未按下时,PA0只接到4.7K上拉电阻,可尝试减小电阻阻值,再测量PA0的电压,还可以在断开PA0引脚的情况下,再测量焊盘处的电压。

网友B:
现在的情况是 按键没按下PA0为低电平,测PA0电压为0.05V
配置为推挽输出并置高时,按键未按下,测PA0电压为2.4V,软件观察引脚为高,按下按键后为低
引用 楼主:

这说明不是芯片的问题,而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C:
多半应该是外部电路拉低的

网友A:
楼主怎么不见了?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忙

    现在的情况是 按键没按下PA0为低电平,测PA0电压为0.05V
    配置为推挽输出并置高时,按键未按下,测PA0电压为2.4V,软件观察引脚为高,按下按键后为低
引用 楼主:

这说明不是芯片的问题,而是板子的问题

在老化前,都有测试过没什么问题,老化后大概有20%都是这个问题。电路上就是4.7K电阻上拉PA0这个引脚,然后接薄膜开关拉低

若是外部电路拉低,个别有这样的可能,但20%的概率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设置成推挽输出后芯片发热严重

楼主:
取下电阻和面膜后,测对地电阻大概为100欧姆左右

网友A:
最快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我在4楼建议的:把PA0引脚从PCB板上断开,测量一下焊盘对地电阻

最好不要用烙铁焊,直接用扁口钳把芯片上的这个脚剪断,反正这个芯片坏了(也许没有坏),不如破坏一下,在尽可能多地保护现场的情况下,尽快找出问题的根源。

楼主:
我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否STM32F芯片这方面有缺陷

楼主:
已经测过了,电阻100多欧姆

网友A:
我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否STM32F芯片这方面有缺陷
引用 楼主:

问题的根源还没有找到,如何说是哪里有缺陷?

你测量的对地100多欧姆,这是芯片引脚的对地电阻还是PCB焊盘的对地电阻?

如果是芯片引脚的对地电阻,那么请问它在工作时的负载是多少?是否有可能因为从薄膜按键引入了静电而导致?

楼主:
芯片引脚对低
STM32引脚没有ESD吗?

楼主:
薄膜按键我们在87C196KC上用过,在LPC2132上用过,生产薄膜的供应商也没换过,从来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20%的概率不太可能是PCB上线路短路造成,若是静电损坏,薄膜按键是有四个连接到STM32的四个引脚上,都是使用4.7k电阻上拉,面膜公共端接地,按键按下时将引脚拉低,为什么只是PA0损坏,而其他三个引脚不损坏呢?

网友A:
薄膜按键我们在87C196KC上用过,在LPC2132上用过,生产薄膜的供应商也没换过,从来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20%的概率不太可能是PCB上线路短路造成,若是静电损坏,薄膜按键是有四个连接到STM32的四个引脚上,都是使用4.7k电阻上拉,面膜公共端接地,按键按下时将引脚拉低,为什么只是PA0损坏,而其他三个引脚不损坏呢?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到具体现场,我无法回答你这些问题。

关于芯片的静电保护问题,按照STM32数据手册给出的参数,引脚在无外部保护的情况下,能够承受的静电测试标准如下。

如果果真是静电的问题,“为什么只是PA0损坏,而其他三个引脚不损坏呢?”这可以解释为:超标的工作条件并不一定就会造成器件损坏,但不损坏不表示工作条件就正常。

楼主:
温度升高的时候这个标准是不是会降低?

楼主:
“如果果真是静电的问题,“为什么只是PA0损坏,而其他三个引脚不损坏呢?”这可以解释为:超标的工作条件并不一定就会造成器件损坏,但不损坏不表示工作条件就正常。”

没有损坏不能表示工作条件就正常,当然也不能表示工作条件就不正常。
若是静电的问题倒很容易解决。
这个我们下批会验证,老化的时候不贴面膜开关,看看会不会还有发生

楼主:
给STM32这款芯片总体的评价还是很不错的,非常适合工控行业,主频再高点和TI的F2812有的一拼

网友D(2010-02-08):
楼主最后测试的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E:
刚干扰和实时性都还可以

网友F(2017-03-20):
楼主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也是PA0脚

网友F:
我认为是芯片缺陷,只是碰巧我们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