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万用表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9-11-05):
我看到万用表测电阻的精度表示法
±(0.5%+3)

精度是多少?0.5%?再加3?

网友A:
位数跳动,你看的肯定是数字表

网友B:
对,0.5%再加3.

网友B:
不知道这个0.5%是测量值的百分比还是满量程的百分比,应该是前者吧。

网友B:
那么,如果用x200欧档测一个1欧姆的电阻,不确定度是200x0.5%+0.3=1.3欧姆了?

楼主:
应该是+3吧?不过那样误差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