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画的板子

楼主(2009-11-05):
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线与定位孔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总体来看线走的有点乱,拐角太多,并且还有不少“n”型的走线,布线时尽量使TOp和bottom层的走线不要平行,最好一层为水平方向,另一层为垂直方向;
像这块板使用单面布局就可以了!个人觉得元件能够在一层放下的就不要使用两层,比如全部放在顶层或者全部放在底层;

楼主:
线与定位孔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总体来看线走的有点乱,拐角太多,并且还有不少“n”型的走线,布线时尽量使TOp和bottom层的走线不要平行,最好一层为水平方向,另一层为垂直方向;
像这块板使用单面布局就可以了!个 ...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N型走线是不是下面3张图的情况,N型走线有什么坏处?

楼主:
这一块和上一块比较呢?这块好在哪里?

网友B:
两块板差了4个大大的槽,如何比?
没觉得第2块板走线有什么改善……频率不高,凑合用吧

网友C:
线都一样粗细的,还要多练习

网友D:
咋说呢,只要线没连错,这个板子肯定能跑,但是可优化的空间太大了,楼主继续修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