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

楼主(2009-11-05):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电压高于导通压降 就行 和电流没关系

网友B:
没什么影响。
比较器输入端的输入电流都是nA级的,你的考电压的能提供的电流不可能这么小吧?

楼主:
哦,谢谢两位了,我的系统信号非常小,有二十几毫伏的电压比较器吗?

网友C:
高精度的电压比较器可到美信去看看。若不合要求,楼主可以先把信号放大再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