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串口通信项目的问题,希望大家给予意见!

楼主(2009-11-05):
下位机:51单片机 单总线挂多点DS18B20温度传感器测量多台冷柜温度。

上位机:vb 用来实时更新循环显示所有温度值

工作流程:利用了vb的mscomm控件,上位机定时发送“s” ;单片机每隔1s读取一个传感器温度,并检测一旦收到“s”就通过串口发送温度数据到上位机,触发事件显示温度,循环更新下去

出现的问题:下位机发送数据正常,但是上位机却只能随机显示个别几个温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2楼提供的监视仪显示串口数据收发应该是正常吧)

因为以前一直做下位机,第一次接触上位机,还望朋友们不吝赐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qq:181164380,我把全部代码给您发过去,方便您查看。

网友A:
用软件监视仪抓数据分析即可.

串口监视分析仪comspy V0.8试用版
http://www.armecos.com/freedown/ ... good/comspy-v08.rar

网友B:
通讯协议也太简单了吧 握手 校验 错误重发 都没有考虑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楼提供的资源,我用监视仪查看了,上位机与下位机数据发送接收应该是正常吧

网友C:
如果下位机都船上来了,那就是上位机问题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说串口通信和通信协议没有问题了?问题是上位机的显示处理程序吧

网友A:
用软件监视仪抓数据分析即可.

串口监视分析仪comspy V0.8试用版
http://www.armecos.com/freedown/ ... good/comspy-v08.rar
引用 网友A:

问题很多啊!!!关闭后没能释放啊   进程还在   还杀不掉!!

有点花哨!

网友A:
问题很多啊!!!关闭后没能释放啊   进程还在   还杀不掉!!

有点花哨!
引用 网友A:

用了分析仪,重启都不行啊!!! 没招 强行关机了!!

网友A:
先关被测进程,再关本程序.
如果先关本程序,那么可能会引起驻留,因为被测进程没有释放,本程序死等待被测进程释放.
按顺序操作即可.
本程序为V0.8测试版本,正式版比较稳定.

网友A:
请放心使用,以信誉保证不会损坏你的计算机.

请问 你是怎么操作的,顺序是什么.
正确顺序是:
1、先打开监视仪
2、再打开被测串口应用程序
3、看测试结果
3、关闭串口应用程序
4、关闭本监视仪程序

你是按这个顺序操作的吗?还进行了哪些操作?用的是什么系统?(必须是WINNT兼容的)

网友A:
背景图片可以换成你的照片或者喜欢的画面,刷新速率也可以改变,目前是10秒刷新一次,正式用户可以定制成1分钟刷一次。启动画面和声音也可以定制。公司用户可以使用公司标志或广告代替,声音可以换成广告音。

甚至可以不要背景图片,一切由拥护决定。

网友D:
6楼的理解有误,别人前面的帖都被你无视了...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说串口通信和通信协议没有问题了?问题是上位机的显示处理程序吧
引用 楼主: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已经查到了问题所在 确实是vb触发事件中的程序有问题导致显示有误 关于通信协议和vb确实还不是很熟悉 希望可以多向朋友们学习。
不过目前都是一直在虚拟仿真,到时主要还是要看实际效果如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