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09-11-05):
一个单片机上的+-5V   +-12V的直流电源得多少钱啊?谢谢了。

网友A:
自己动手做,十元以内。

网友B:
不含变压器的吧?

网友:
直流电源贵啊  一个工频变压器就老多钱了

网友C:
以为十块钱整不下来,细细算来还真可以。一个变压器,小点的也就五块。一个桥,两个电容,四个78,觉得十二伏降到五伏太大的话,十二和五之间串个电阻。带板子,十块,勉强够了。

网友D:
现在变压器有点贵。

网友E:
严重同意5楼,确实就是这样基本可以OK

网友A:
不要用整流桥,用四支1N4007,价格便宜,可靠性好。

网友F(2009-12-12):
毛主席说过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G:
呵呵!
就像DIY吧!

网友H:
直接从电脑中取,不用花钱

网友I:
变压器是不是也省了?
做成非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