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5K的方波变成一个正弦波

楼主(2009-11-05):
如何把一个5K的方波变成5K正弦波,方波是NE555产出的,如果能有方波变正弦波的图更好,有参数的更佳,非常感谢(近似也成)

楼主:
谢谢各位了,急用,今天刚建的号,还不太会用这论坛.分少别嫌弃,发表后才看到自己多少分了

网友A:
连低通都不会?

网友A:
简单的RC,如效果不好,多加几级RC。
再不行,用有源低通滤波。

楼主:
RC要用多大的呢,原图用的是0.047和10K的,我现在改用0.01的电容该用多大的电阻呢,现在得到的波形毛刺很多,是要加个电容滤波吗

网友B:
“RC要用多大的呢”
你的目的是留住5kHz而去掉10kHz及以上频率。那么5kHz衰减和10kHz衰减相差应该尽量大一些,是不是?

楼主:
不是的,那个10K指的是电阻阻值,电容是0.047的,我现在想用电容0.01U的,电阻要动多大的

网友:
做个低通滤波器,结构,元件值自己算

网友C:
要是想做高精度的变换的话,考虑MAX293

网友D:
有源滤波器,microchip  filterlab软件。

网友E:
直接产生一个5khz正弦波不就得了?

网友F:
不是的,那个10K指的是电阻阻值,电容是0.047的,我现在想用电容0.01U的,电阻要动多大的
引用 楼主:

47K

网友G:
5K低通,10K和15K上带陷波点的,我会说不会做

网友H:
NE555能直接输出正弦波

网友I:
直接产生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