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o测试的结果 怎么修理

楼主(2009-11-05):
板子拿到手,焊好,买usb线,烧testcode 结果如下
怎么解决  key3 key4无动作

网友A:
1。检查按键电路,估计断路。
2。检查按键电路,看看是否短路。

楼主:
断了(焊排针前 几个孔不小心弄上了锡 后来整的过程把那个线整的短路了) 飞线解决问题 ^_^

一次焊成功 高兴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