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PWM和外加电路产生变频正弦波?

楼主(2009-11-05):
使用PWM和外加电路(不能使用DDS和D/A转换),请问怎么样才能产生频率在一定范围内渐变的变频正弦波啊?
刚才说的可能不清楚,不是频率渐变,是按一定步进跳变,比如10hz。

网友A:
显然不可能渐变,只能跳变。
需要产生的频率若是比较低,可以用固定PWM频率,改变占空比来实现D/A,那么按照正弦表,可以输出近似正弦波(当然需要经过滤波),改变你的正弦表,可以改变正弦波频率。此方法需要很多个表,每个频率一个表。

网友B:
用单片机可以做

网友C:
SPWM调制吗?

楼主:
我目前想到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PWM输出方波,通过一个同步的滤波器,产生频率不断变化的正弦波。不过同步的滤波器制作难度有点大
二,貌似有三角波和PWM波比较查表的方法,不过我不是很清楚,也没有找到具体的资料
还请哪位大侠赐教啊~~~

网友D:
楼主说的估计是SPWM信号。
如果单纯是产生正弦波,应该用方波才对,不用PWM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错,是想做一个扫频仪

网友C:
扫频就麻烦了.我用过NI的一个控制器里有这个功能.具体怎么做就爱莫能助了.:P

我觉得重点是在软件里,要用到一些算法.网上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