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中使用函数指针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11-05):
EXTERN void (*Crank_Treat[240]) (void);   //定义
然后一调用函数的时候就出现
void HardFaultException(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老往这个函数里面跑 是在不知道为什么
请教牛人

网友A:
这是一个函数指针数组,你是如何赋值的?怎么调用的?

网友B:
你调用的函数有指针指向那里,如楼上说的,要看你具体怎么调用的

楼主:
函数指针没赋值就调用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