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下这个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11-05):
如下图所示是开关电源的原理图,该电源输入AC46V,输出DC18V,采用CD40106反相器产生震荡频率,但偶还不是很明白这个电路实现的原理,大家能解释下吗?特别是震荡部分。谢谢!

图1是开关电源的整体部分。
图2是开关电源的震荡部分。 两张图合为一张图看的。

网友A:
很有点意思,这是开关电源早期还没有专用控制芯片时的电路。

主电路是典型的Buck电路,KB端高(有电流流入Q2)则Q1导通,KB端低则Q1截止,这个不必多说。
U1F(施密特输入反相器)和R9C3构成多谐振荡器,频率由R9C3以及U1F的回差电压决定,参看模拟电路中多谐振荡器部分。TL431的特性为3脚输出总令1脚电压为2.5V,而1脚电压由输出(18V)分压得到。故输出电压的变化将使U1C输出变化(不是线性的放大,而是开关式的工作),从而改变U1F输出的占空比,经U1D和U1E缓冲后驱动KB端。

网友B:
靠打嗝来稳定输出,MC34063可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不过RC振荡器改成了恒流放电器,再加了个RS触发器

网友A:
PowerAnts说得没错。
这个电路,应该不是PWM控制,控制方式是断续工作,有点像电冰箱。

网友A:
此电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价值,用现在的芯片,使用电阻电容等元件数量要少得多,芯片内自带基准源,成本降低,可以实现真正的PWM控制,输出比这个电路稳定。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有什么缺陷吗?

网友A:
回6楼:
这个电路,不是PWM控制。其工作是输出电压高于一定值,功率管就停止工作(没有驱动信号),负载完全靠输出端的电容(330uF)供电。输出电压下降到某值,功率管再开始工作使输出电压上升。此即PowerAnts所说“打嗝”的意思。换句话说,开关电源是断断续续工作的,这也就是我说“有点像电冰箱”的意思。
有什么缺陷,自己判断吧。

网友C(2009-12-12):
80年代前的东西了,单边开放式控制,美国早期应用在工业仪表控制中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