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与门

楼主(2009-11-05):
(无正文)

网友A:
弄n个二极管当与门呗

网友B:
最早的与门就是二极管的。
OC输出的电路加个上拉连在一起,也是与逻辑。

楼主:
目前想把6个光电开关输出信号做与后1路输出送PLC,如何实现?

网友A:
使用6个1n4007组成与门啊。。。参照2楼电路即可。。。
plc端一般是个光耦隔离的输入,要把二极管的公共端跟24V形成一个回路就行了;
plc内部已经加了限流电阻。
所以只要是把二极管的公共端接到了plc的输入即可。

plc  (42.77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