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发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如何理解?

楼主(2009-11-05):
请问三极管发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如何理解?

网友A:
发射结是的扩散运动,而集电极是漂移运动。
没必要深究,这是半导体学的范畴,搞电路的知道结果就可以了。

网友B:
把它看成二极管,二极管正向偏置,反向偏置的概念往上套

楼主:
三极管上面的模电书,看了好几遍了,可是还是不怎么理解那,可把我难倒了

网友B:
三极管上面的模电书,看了好几遍了,可是还是不怎么理解那,可把我难倒了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不想深入了解微电子,那书上写的都是忽悠你的。

楼主:
忽悠人?如何理解啊,书本也会忽悠人啊。奇怪了

网友C:
只是三极管处于放大的一个条件而已,记住就好

网友D:
你没有真正理解三极管的构成及原理;三极管可以用二极管来拼装和模拟!
pnp或npn相当于两个连接组成一个二端元件!
自己体会吧!

网友E:
你没有真正理解三极管的构成及原理;三极管可以用二极管来拼装和模拟!
pnp或npn相当于两个连接组成一个二端元件!
自己体会吧!
引用 网友D:

不能这样理解。或者说这样理解只能说明你只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测量功能来理解三极管,还未进化到用万用表的三极管测量功能来理解三极管。

网友F:
8楼才是真正误导,还让人自己体会。
照这么说,普通晶闸管就是三个二极管拼装的?那再多拿几个二极管就可以拼装双向晶闸管了?

网友G:
以B为参考电位,E电位低于B电位(即Ube=Ub-Ue>0)则发射结正向偏置,E电位高于B电位(即Ube=Ub-Ue<0)则发射结反向偏置,集电结同理。当三极管工作于放大状态时,应该是发射结正向偏置(Ube=Ub-Ue>0),集电结反向偏置(Ubc=Ub-Uc<0),我也是新学,看书后的体会,不知道是否理解正确

网友H:
楼上正确!呵呵!

网友I:
以B为参考电位,E电位低于B电位(即Ube=Ub-Ue>0)则发射结正向偏置,E电位高于B电位(即Ube=Ub-Ue0),集电结反向偏置(Ubc=Ub-Uc
引用 网友G:

这是把LZ的问题复述了一遍,详细一点而已。没有说到实质。

网友J:
一般的模电书里面都有这个问题介绍的哦。。。。

网友D:
你没有真正理解三极管的构成及原理;三极管可以用二极管来拼装和模拟!
pnp或npn相当于两个连接组成一个二端元件!
自己体会吧!
引用 网友D:

俺说的不是太清楚
不过可以帮助理解!

网友K:
最好的理解方式就是11楼的理解方式,去比较比较NPN和PNP的区别你就会明白啦

网友L(2014-10-27):
赞美11楼   好学生啊!!!我看了模电也是模棱两可的。。。

网友:
记住这个结果就行了,如果你不是设计芯片的话,不要太透彻,以后慢慢就没白了

网友M:
只有发射结正偏,才会有基极电流ib,才有电流可放大,所以晶体管放大时发射结要正偏。
以NPN管为例,只有集电极接正电源,才能产生集电极电流,发射极接地,基极只有0.7V左右的电压,所以集电结就是反偏。

网友M:
NPN三极管放大时发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表现就是集电极电压比;另外两极特殊的高,PNP管则相反,集电极电压特别的低。所以可以根据某极电压特别高,好像是鹤立**群,来判断是NPN管,根据某极电压特别的低,犹如是鱼翔水底,来判断管子是PNP管。

网友N:
看看这个,之前21ic上面的一个帖子,刚才试着搜索了一下,找不到了,还好之前保存了笔记,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O:
引用 楼主:
忽悠人?如何理解啊,书本也会忽悠人啊。奇怪了

对NPN来说:把两个电极看成PN结,正偏为导通,反之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