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温度对下面那个元器件影响最大

楼主(2009-11-05):
请问在高温70度和低温-40度时候,以下哪个元器件影响最大呢?
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普通电阻、电容、2P4M可控硅

网友A:
这个好难说啦,要具体看元件的DATASHEET

网友B:
不同的器件没有可比性。

比如,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因温度引起的电容变化对输出频率影响最大,
而电阻三极管则是引起静态电流的变化,对频率影响很小。

网友C:
看具体电路才好分析。

网友D:
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简单的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