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器白亮与黑暗的耗电有区别吗?

楼主(2009-11-06):
找了很久没找到资料确认。

普通CRT是有区别的。暗了就应该省电一点。可是LCD显示器我就不清楚了……

请教各位!

网友A:
有区别
但区别很小,一般会差几W(和屏有关)
黑比白要耗电些

网友B:
不可能差几W吧?

网友C:
背光很耗电,100ma起码。黑色的字体才几个ua

网友D:
功耗会差一些,LCD像素呈容性,只要存在充放电效应就会因此增加功耗,当然,相比背光的功耗可以基本上忽略。LCD像素充放电导致的功耗:速变图像>缓变图像>静止图像> 黑屏,只有黑屏时不存在像素充放电电流。

楼主:
还是有点儿不明白。能不能把原理说明一下?

网友E:
LCD功耗还是最主要背光来决定。如果背光一样打开,即使显示的是黑色,恐怕功耗差不了很多

网友F:
严格来说,有区别的,
跟面板的驱动方式有关,正极性或负极性驱动,
上面有数据说了黑白画面功耗是不一样的了。黑色的功耗大,是因为,平常使用黑色的画面少,所以设计成白色画面是自由驱动,即像素的驱动三极管关闭,自然比较省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