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反相器”工作原理

楼主(2009-11-06):
最近看到一个电路图,不是很明白其中的原理,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前级是个加 3.3V 偏置的 I/V 电路
后级是个差动输入的 V/I 电路

加偏置是因为单电源,光电二极管也需要偏置
差动输入又把这个偏置减去

第一级输出电压 Vout = 3.3V + Iin * 1.5kohm
第二级输出电流 Iout = (Vout - 3.3V) / 1.5kohm = Iin

楼主:
再问一下

那这个公式怎么推导的?小菜鸟

网友B:
设运放输出为V1,电流源输出点电压为V2,负载为RL。利用理想运放的“虚短”和“虚断”特性,令运放两输入端的电压为V3。运用“节点电压法”,列出方程组:

(V3 - Vin)/R1 + (V3-V1)/R3 = 0
V3/R2 + (V3 - V2)/R4 = 0
V2/RL + (V2 - V3)/R4 + (V2 - V1)/R5 = 0

因为有条件 R1 = R2,R3 = R4+R5,代入得:

(V3 - Vin)/R1 + (V3-V1)/R3 = 0
V3/R1 + (V3 - V2)/(R3 - R5) = 0
V2/RL + (V2 - V3)/(R3 - R5) + (V2 - V1)/R5 = 0

解得:

V2/RL = -(R3 Vin)/(R1 R5)

注意,若定义Iout为流出的话(由V2点流入地)则有:

Iout = V2/RL = -(R3 Vin)/(R1 R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