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内置温度计是不是测量的芯片温度啊,

楼主(2009-11-06):
我怎么总测得到32c多?

网友A:
是的,温度传感器集成在芯片内部,测量的就是芯片内部的温度,芯片温度会受环境和功耗影响,你把芯片配进低功耗模式,测出来的温度会更接近环境温度一些。

网友B:
你用电吹风对着芯片吹,看看温度是否改变,如果没有改变,那是你的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