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断裂的问题

楼主(2009-11-06):
我们生产的仪器频繁出现液晶模块排线断裂的故障。液晶模块转在一个可以旋转的翻盖上,与仪器本体通过一根普通的10芯灰排线连接,排线不是绕轴旋转,而是被翻盖从仪器本体里拖出、推入。拖动幅度大概在10mm左右,现在的断裂位置在排线中部

现在使用5000次左右就断了,想要提高到15万次左右。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再讨论一下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各位,谁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A:
来个图看你用的是什么排线!

网友B:
首先要有正确的机械结构,像你那样拖出推入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尽量在连接部位使用FPC软性线路板,或者用耐折的多股螺旋线,而不能用普通排线

网友C:
质量问题。国产的?

网友D(2010-01-13):
1、改善机械结构。使细微处线的形变尽量少。
2、改用质量更好更软的线(单股芯线越细越软,镀银钱比铜线软等等)

网友E:
呵呵,改成无线的。

网友F:
可以用固体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