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C16的IIC需要在外部上拉吗?

楼主(2009-11-06):
iic, ic, AC
请问AC16的IIC需要在外部上拉吗?

网友A:
可以不用外加,但必须启动内部引脚上拉功能。
最好外加10K左右的上拉电阻,这样可以提高IIC速度。

网友B:
呵呵, 外部上来才是可靠的, 不要相信内部上拉, 所有的驱动电流都来自电源, 5-10K均可;

网友C(2009-12-13):
最好还是加外部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