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下能用汇编写的100K以上的单片机

楼主(2009-11-06):
我现有一个约100K的程序,用汇编语言写的,不知道有那个忒片能装备得下,各位大大介绍一个

楼主:
或用一个外部存储器也行,能不能推荐一款64K以上的外部存储器?

网友A:
既然你有功力写出100K的汇编,难道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存储器吗?

网友B:
STM32F103E,它的容量有256K。够你用了吧!

网友C:
看是什么程序了,用4BIT 语音单片机,播放语音的,以M算。

网友D:
汇编程序真有那么好移植吗?100k的程序,如果是51的,涉及到bank的切换,这直接和硬件相关
ls说stm32的 4bitmcu的 ,可能和楼主不对路吧

建议楼主找到原始开发人,硬件就不要改了

网友E:
avrmega128,128k的flash,估计移植很难

楼主:
程序本身不多,主要是表数据太大

网友F:
压缩一下表格。

楼主:
表格已经是最后的压缩结果了,现在想的办法是把表格的一部分写到外部存储器上面,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外部存储器

网友G:
数据表可以放到外部存储器里. 我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么干的.
建议用SO-8的闪存, 几MB够用了吧?

网友H:
LZ在11楼的想法是对的,
程序最好还是去找原始开发人员修改。

楼主:
有没其体的型号,速度怎么样

网友I:
我的一个项目也是把数据,资源等放在一个24C256的上边。
不过我单片机速度比较快,BUS 频率为20MHZ

楼主:
24C256好像只有32K吧,我怕不大够

网友J:
如果你是asm写的,实际上你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因为asm是很难移植的。如果是C语言的,再考虑这个问题吧

网友K:
也许其中>36K 是字库 ;P

网友L:
串性FLASH,有上M的..

网友H:
只要不换CPU类型,汇编也很容易修改的

没必要找片内空间很大的芯片,外扩才是正解

网友M:
ARM可以吧, 100K小意思.

汇编指令也很简洁:lol

网友N:
at45db spi flash从1m-8m byte都有

网友O:
能写出100K程序,找一片存储难不倒你吧

网友P:
8P532  128KFLASH   37IO   51的内核。速度还可以。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楼主要求         Q:1012636220

网友Q:
如果是产品 还是移植省事,毕竟这个程序的来源是个问题! 最好是找个专业人士去做这件事情

网友R:
好想知道原先用的是什么MCU?LZ能告诉我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