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V 0-20A可调脉冲电镀电源电路

楼主(2009-11-06):
本人在03年设计的一款小型精密电镀电源的电路图,其功能简介如下:
A. 可以选择恒流工作模式或恒压工作模式,也可以设定为恒功率输出模式,且电压电流可以连续调节;
   1. 电压:0-12V连续可调;  2. 电流:0-20A连续可调;
B. 输出的脉冲频率和脉冲宽度可以分级调节;
   1.脉冲频率10级调:100Hz-1000Hz,脉冲宽度(占空比)10级可调:10%-100%;
C.具备过流(短路)保护功能;
D.电压纹波系数: ≤10mV,最小稳流精度≤100mA;
电路存在的问题: 当空载电压调整在某一固定值时,加上大电流负载后,电压会下跌0.2V-0.3V.采样电路和采样线的接法都没有问题,问题为当加上大电流负载后,调整管的驱动电流也大大增加,导致其动态电阻发生变化,致使采样信号发生变化.
请电源达人指点改进方法. 鄙人不胜感激!

楼主:
请:maychang,赤铸,awey等几位高人帮忙看哈,客户要求我马上改,但我想了很久,就是没有办法的.
请帮帮忙,以后我有好多东西,尽量往上贴.

楼主:
我现在将面板图也贴上,证明其真实性,请帮帮忙吧. 解决困难于危急之中,胜造七级浮屠;

网友A:
当空载电压调整在某一固定值时,加上大电流负载后,电压会下跌0.2V-0.3V.

偏离这个电压值,负载电流就不会影响输出电压了吗?如此说来,应该是反馈环路不稳定。

网友B:
看了半天原理图,也没看出反馈是怎么接的。
Q9的基极到哪里去了?是接CON6的1脚吗?那么CON6又到哪里去了?
R24下端标注为B,B是什么?
整机输出端分流器处有个3脚插头或插座,没有标号,到哪里去了?

楼主:
谢谢maychang先生的检查,我现将功能及连线标注清楚了,请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作答!
我想反馈环路应该是可以的,只是在加负载后电压有些下跌,基本上是与负载电流成正比的.
因为该电路为电压(0-12V)可调控制,没有采用双电源控制,所以使用了电压开环控制方式.
请高人指点解决的办法!

楼主:
高人都哪去了?

楼主:
maychang、 PowerAnts 在吗?

等你们帮忙解惑!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
又找了半天,根本就没有输出电压的反馈环。还说什么“我想反馈环路应该是可以的”?
没有输出电压的反馈,加负载后输出电压下降,那是正常的。想要加负载后输出电压不下降,加上电压反馈即可。
电路设计,那叫一个复杂。SW3和SW4(脉冲重复频率和占空比)以及数字电压表头数字电流表头,外加过流保护,一片单片机搞定。
居然还说什么“恒功率输出”!

这个电路,是你在03年设计的?

楼主:
maychang你好!谢谢回答。
是03年的,已经生产很多,因为电镀行业对电压精度要求不高,一般是采用恒流模式,所以没有管他。但前几天有个客户非要电压稳定,所以新作一个不划算。因为是要求从0V起可调,所以将控制电路的地与主电源的地线分开,以保证低输出电压时,有足够的驱动。要不然就得使用正负电源了。
有没有简单实用的好办法?

楼主:
如果要做成闭环控制,那么整个电路要全改变了。那么电压从0-12V连续可调该怎么控制呢?
请高人指点。

网友B:
你的电路中,工频变压器使用了那么多绕组,用正负电源是很简单的事。
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不可能同时稳定。要输出电压稳定,加输出电压的反馈,要输出电流稳定,加输出电流的反馈。但对某一特定负载,只可能有一种反馈起作用。你的电路中两个二极管负端接到一起,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楼主:
是的,恒流模式和恒压模式是通过一个开关选择的。
我所说的这个恒功率模式是假设电压稳定的情况之下,选择在横流模式,将电压调低。总之,是用来忽悠用户的,其实没什么用的,也是客户要求的,有个卖点。
其实,我是知道需要闭环控制的,但我看过很多类似电源,也有很多(分体晶体管)电源都是采用开环控制,但他们的都可以,这个我就不明白。

楼主:
实际上电压也属于闭环控制的,请注意信号地和电源地,我是使用电源地线作为电压信号的输入反馈的。

网友B:
恒功率输出不是做不到的事,但需要有个乘法器,模拟的数字的均可。
开环控制,只能尽量减小变压器、整流以及接线等部分的内阻,来实现输出电压不变,而且在网电压(220V)变化时,不能保证输出电压不变。负反馈则在网电压变化和负载变化时,均可令输出电压稳定。
你这个电路,仍是线性控制(开环),管子发热比较厉害。这么大功率(240W),早就应该采用开关电源。就你的输出性能指标,开关电源实现起来毫无困难,效率则高得多。至于控制部分,我在10楼说过,用个单片机,省事,连数字电压表和电流表都有了。

12楼:线性电源要0-12V连续可调,很容易的事。让基准电压变就是了,参考稳压电源部分,各模拟电路书上多半都有。比开关电源从零开始调容易得多。

楼主:
这些电源都是用在镀金行业,他们对电压的纹波要求很高,都不喜欢开关电源。
“线性电源要0-12V连续可调,很容易的事。让基准电压变就是了,参考稳压电源部分,各模拟电路书上多半都有。比开关电源从零开始调容易得多。”
实际上我这个电路就是这么做的,电压稳定性很好,只要调整到某一电压值,他基本上是不变的。就是这个行业在使用恒压模式时,先将电压调到某一固定值,再将要镀的东西放下去,这时负载电流瞬间加大,使输出电压下跌0.3V(IL=20A)左右,且电流越小,下跌越小。其他没有问题。

楼主:
我的电压反馈采样点和电压表头的采样点是在一个点上的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呀。
????等待指教!!!

楼主:
呼叫“maychang”大侠!

楼主:
PowerAnts:电源界的大佬,帮我看看哈。:(

楼主:
呼叫“maychang”大侠!
PowerAnts:电源界的大佬,帮我看看哈。

网友B:
呼叫什么?
解决方法已经说了不止一次:加电压反馈。再呼叫也还是这句。

网友A:
晕,我都没去看你的图,只是提醒一下,电压不稳,要检查环路...

开环?  就要足够高的开环增+深度负反馈,那也是成闭环了吧,还要注意,线性电源的输出内阻并不是越小越好,Ro与电容会破坏环路的特性

网友A:
另外,请不要随便用什么“某”界的大佬,这种人,只有在欧美做控制器的才有,中国人没人能在这些领域有一席之地,托政策之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看,有电压反馈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个玩笑的,也是对你的尊敬吗。
还是请你帮俺看看电路吧,等着解决问题,谢谢帮助哦

网友B:
25楼:
没有电压反馈。
如果你认为有电压反馈,那只能说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反馈。

楼主:
你好!maychang版主:这个电路的电源地和信号地之间形成了一个电压反馈环,信号地与+9V构成了IC2B的基准信号,电源地作为取样信号加到放大器的IC2B的反相输入端,与信号地进行比较,构成一个电压反馈环路。
然后电源地是和输出负端连在一起的,信号地是和电源正极连在一起的,当输出电压改变时,就在IC2B上进行信号放大跟踪,起着稳压作用。

楼主:
23楼PowerAnts:我赞赏“就要足够高的开环增+深度负反馈,那也是成闭环了吧,还要注意,线性电源的输出内阻并不是越小越好,Ro与电容会破坏环路的特性”这句话。电源界的大佬就是大佬,很正确!

网友B:
别说,还真有电压反馈环。先前没有看到各“电源地”通过插头插座联接,还以为是不同的电位。另外,你前面口口声声说开环控制,开环就是没有反馈。
不过,这个反馈有和没有也差不多。
算算电压增益。
IC2B的电压增益是R19/(R20+RW2),RW2电阻未知,大概计算,IC2B电压增益是1/6,远小于1。
然后两个2k电阻分压给Q3,注意,Q3输入电阻不是无穷大,而是相当小的值,小于1k。那么,这个分压的增益估计大约为1/4,乘上1/6,大约是0.04。
Q1和Q9以及Q10到Q15均为射极输出,电压增益略小于1。
那么还剩下Q3。Q3负载阻抗可不是750欧,由于Q1加入了本级电压反馈,其输入电阻小于750欧。而Q3的信号源阻抗差不多就是2k。这样,Q3这一级的电压增益估计大概不会超过30。乘以0.04,环路电压增益大概是1.2倍。聊胜于无。
即使你把环路增益搞大,大到几十倍甚至更大,由于输出端20A分流器的存在,负载电流从零变化到20A,负载两端电压也要下降。电压反馈稳定的是电压取样的两端,即20A分流器与12支0.5W电阻联接处,而不是输出端子上的电压。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分流器,标准分流器压降是75mV,但那是分流器两个电压端子之间的电压,两个电流端子之间压降要大于75mV,100多mV也说不定。再加上联线的电阻,即使电压反馈做得再好,输出20A时电压下降0.2V也是正常的事。电压反馈取样应该从输出端子上取,而不能从分流器之前取。这样改,电流反馈极性相反,还要改电流反馈极性。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师的深入分析,很正确,很到位。
我试过,电压反馈增益应该在几十倍左右吧(我想IC2B的电压增益应该=R19+R20+RW2/(R20+RW2),还有Q1、Q3、Q9的直流增益),我测试过的。我想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应该是你提到的分流器的问题,我现在采用的就是标准的75mV的20A分流器,电压采样信号是从分流器获取的,也知道应该从输出端子上获取,这是常识。但是如果从端子上获取的话,结果是一样的,原理上只要电压表头的取样点与电压反馈点在同一个点上,电压显示应该是稳定的,但现在是现实电压也不稳定。(03年我就做过很多的实验,但这几年我没有去想它)
是不是因为分流器上的电压差呢?还是Q9和那些调整管的动态内阻而影响的呢?(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的技术论题)
请大师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请问maychang大师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maychang大师哪去了?

楼主:
请问管理员,此贴也要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