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时程序停在这里

楼主(2009-11-06):
程序停在这里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
请问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stm32芯片。

网友A:
#define HSEStartUp_TimeOut    ((u16)0x0500) /* Time out for HSE start up */
将定义的值改大一些。

楼主:
换了2个电容,恢复正常了.......

网友B:
说明这里是个死循环,条件始终满足,为什么换电容就好了呢

楼主:
可能和晶振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C:
你把哪里的电容换了

网友D:
应该是晶振上的电容了,晶振没有起振,所以卡在这里了

网友E:
晶振一般用15P的电容

网友F:
和芯片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