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全宇宙最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9-11-06):
本人最近使用Protel99SE 绘制原理图和PCB时发现一个超郁闷的现象,就是工作栏左边的那个Explorer/BrowsePCB不见了,如下图所示。双击工具栏上的第一个图标Client:ToggleDocumentManager也没效果。想查找网络、元件很麻烦。不知道这里的哪位大侠遇到此现象没有,如何解决?小生在此谢过!

网友A:
你自己把菜单隐藏了,在调出来就是了

网友B:
按我发的这张图去点Design Manager看看:lol

楼主:
To roseven:
   按照你的方法还是调不出,而且我重装了Protel99se也没用,估计是修改了什么属性导致了这个原因。现在画图还是JC查找元件,很习惯。

楼主:
很不习惯

网友B:
很不习惯
引用 网友C:

你的protel99没有“Design Manager"这个选项?点了没有用??

楼主:
有Design Manager的,点了也没有用,现在怀疑是菜单栏修改了什么属性,无法还原。

网友D:
把硬盘格式化,重装。

网友D:
要不是有这些莫名其妙的毛病,就不是protel了。

网友E:
严重同意LS

网友F:
土星人 的 Protel 99se 也许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G:
盗版的有点问题也很正常

网友H:
偶然性故障,删除,清注册表,重装。

网友I:
试试把windows目录下99se相关文件都删除

网友J:
Vista不兼容Protel

网友:
Protel有很多莫名奇妙的问题

网友K:
我以前也遇到过,但重装就OK了
在View栏里toolbar 栏里的都试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