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9-11-06):
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这个功放电路的原理!

楼主:
就是NE5532部分不是很清楚,请各位高手看一下。

网友A:
直流伺服,就是只反馈极低频率的直流点位,然后反向叠加到功放的输入端,以抵消功放输出端的直流偏移

楼主:
在有些时候我们是将NE5532与LM1875组合起来制作功放,网上说将NE5532作为前置放大,这样做有啥好处呢?我们知道NE5532的频率特性很出色,但这和功放的制作有啥关系呢?请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楼主:
3楼的回答,简明扼要,正中要害!谢谢!

网友B:
这是用在哪里的,用在音频的话,那C7是否小了点?!

楼主:
就是做一个功放呀!肯定是用在音频噻!C7是LM1875资料上的典型接法呀!应该没得啥问题哟!

网友C:
就此电路而言,加积分调零电路,我觉得纯粹是多余。
输入输出都加有电容隔离,功放最大输入失调电压才15mV,
放大倍数又不大,零点能跑到哪里去?

网友D:
我看了3遍,实在是没有看明白,C7、R7串在扬声器到地的回路是什么经典接法。

网友A:
突然发现这个电路喇叭接的不对。。。

网友D:
而且有了直流伺服电路,还用交流负反馈,反馈又是电流反馈,如果一定要说这个电路是正常的,只能说扬声器是高音喇叭。

网友C:
如果电路没接错的话,
确实是电流负反馈
喇叭也应该是高音喇叭

网友B:
就是做一个功放呀!肯定是用在音频噻!C7是LM1875资料上的典型接法呀!应该没得啥问题哟!
引用 楼主:

那我发觉即便是用于高音它的放大倍数也不是很大,你打算放大多少?

网友E:
NE5532纯属多余。

网友A:
LZ七拼八凑的图,而且拼错了

网友F:
有没有作用看该电路是用于高音还是低音!

网友G:
这个说不定是哪位顶级大师的杰作。

楼主:
这个电路时本人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电路图,自己才刚刚上路,不知道该怎样具体分析,就想在这里请高手们帮忙分析分析,帮小弟提高提高!没想到大家的见解真是 针针见血呀!

网友H:
问下MIC属于传感器吗?

网友D:
电路是没问题的,NE5532用在这里本质的作用就是把改善了反馈的阻抗,不知到这么说有没有问题,而C6的作用是减轻了C7的负担。

网友C:
山智你没仔细算算:
喇叭8欧,R7=1欧,C7=0.22uF=》输出通路的RC常数=0.00198mS,按理信号频率应该远大于505KHz,喇叭上才有足够的功率。

R5=100K,C5=104,时间常数=10mS,远大于输出通路的时间常数,认为此路只取信号的平均值
(直流成分),用于积分调零。接着就是个明显的积分调零电路,而此电路根本就不需要积分调零。

网友F:
综合个部分来看可以大胆地推测C7原本设计者的意图一定是想取22uF的!除非他希望放大倍数很小!

网友D:
NS提供的1875的应用图是1欧姆+0.22uF的电容,但不是这种接法。

网友A:
说了是七拼八凑的图,拼凑的时候搭错了。

网友E:
xwj所说,极有可能。许多懂一点又没有把电路搞清楚的一知半解者,往往拼凑电路试图完成某功能,但往往拼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