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学习LINUX驱动遇到困难,求助

楼主(2009-11-06):
大家好,小弟现在初学LINUX驱动,现在在看版主推荐的《LINUX设备驱动程序》这本书。现在我遇到一个困难,试验箱最近出问题了,所以我想先不借助硬件,仅靠虚拟机并借助书本上的内容进行练习。不知没有硬件单靠虚拟机学习是否可行?

    如果仅靠虚拟机可行的话,下面还有个不解

    书上说要求内核为2.6.10版本。而我的虚拟机下redhat linux版本是2.4,是否需要上网下载一个redhat linux2.6的版本?还是只需要下载一个2.6.10的内核,把它放在虚拟机里的某个目录下面就行?

    redhat 的内核版本与以后存放在目录中的内核版本,这两个概念有点混淆。
    还请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你还是别用radhat了.那个是2.4的内核.下fedora10,内核就比较新了.建议虚拟机分20G空间.这样更换内核空间都够.

学驱动就专注驱动.别在其他地方浪费时间.那本书第二版是写2.4内核的.第三版是2.6内核的.所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想还是学2.6内核比较好,因为更新很快,所以打算在虚拟机里把redhat卸了,去装个FEDORA 10,谢谢你的建议啊。

网友B:
使用Fedora Core 4吧,正好是2.6.10的内核。我一直使用FC4,反正又用不着GUI,干嘛装那么高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在看《LINUX设备驱动程序》这本书,想学习LINUX驱动编写。那么可以暂时不用实验板,只用虚拟机来学习吗?不需要再下载一个2.6.10的内核包放在虚拟机的目录里了吧?

谢谢

网友C:
我是把redhat9 的 2.4的内核升级成2。6的,网上有详细步骤,然后下ldd3这本书的配套源码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想问下,只要升级到2.6就可以了?不需要正好是2.6.10的?
我上网找了相关的升级步骤讲解,发现有些说得还不一样,有点犯愁。如果你找得到的话,能麻烦你给我一下你当时参考的网页链接吗?不胜感谢

网友D:
楼主,那本书有中文版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不是电子书,是中文版的,学校借的

网友A:
lz
我告诉你.
1.你知道fc4是.10的就装,和书配套的最好不过.
2.这本书就是写给学计算机的人看的,一点都不用试验箱.

网友A:
3.千万别自己换内核,死的很惨.纯粹浪费时间

网友C:
http://blog.csai.cn/user1/39308/archives/2008/32586.html
我用的虛拟机,细心照着做就行了,2.6.10内核kernel.org有下,就算升级后不能启动,还是能进2.4内核的

网友E:
倒塌!

校友,请教,为什么自己换内核就死的很惨了?;P

网友F:
换内核对于LZ这样的连命令行都不看直接ldd的想速成的众多人来说,确实是会死的很惨。。。。。。。

网友G:
欲速则不达!!!慢慢来吧,楼主!

网友H(2009-12-24):
只需要下载一个2.6.10的内核,把它放在虚拟机里的某个目录下面就行

这样是可以的,你研究的2.6.10内核放在某个目录里面就行,然后在这个目录下编译。
只要你用的编译器能通过就行,与红帽9的无关。

网友I:
2.6.10内核还是有点旧了,试一试比较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