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压、电流的疑惑?

楼主(2009-11-06):
有时候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器件是如何分电压驱动型和电流驱动型的?如果是驱动电压驱动型的负载,理论上电压不一定产生电流,可是实际应用中并不存在不消耗功率的负载,所以必然会有电流流过器件。而驱动电流驱动型的负载,则必然产生电压。那么又是如何划分两者的,我只想到了可能两者侧重点不同,但还是概念模糊。
另外电压和电流应该怎样去理解,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还是不存在必然联系的两类事物。感觉两者是不能简单隔离开的。我是新手,问的不好,请不要见怪,另谢谢各位解惑。

网友A:
是侧重点不同。
电压驱动,一般指只需要很小的驱动电流,电流不成问题。电流驱动,一般指只需要很小的驱动电压,电压不成问题。电压驱动并非没有电流,电流驱动也并非没有电压。

网友B:
所谓电压驱动是指器件的特性与驱动的电压直接相关,比如黑白LCD的显示与否,取决于LCD两极的驱动电压高低,高于阀值则显示,低于则不显。当然这时存在驱动电流,但是这个电流不一定与驱动电压成正比,或者说,你很难找到LCD显示与否与驱动电流之间的关系,但是与驱动电压的关系却是简单的,所以称为电压驱动。
电流驱动也类似。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压驱动与电流驱动的区别在于:
器件的特性包含了其输出的状态是受电压控制,还是受电流控制。一般电压控制型器件采用电流来控制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很小的电流变化将会导致很大的输出变化,在使用中根本不利于控制其输出,但如果改变其电压,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器输出。电流控制型相反,关键在于控制的对象是什么。当然,理论上有电压就会有电流,但是当其小到一定值时,我们可以忽略不计。:shutup:

网友B:
好像想起来容易,准确说出来很难。

网友D:
规则问题,相当于:
xx方面必须达到xxx才会动作;
输出只和xx相关,而和另一个不相干

网友B:
大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1v,你可以说它大,也可以说它小;1ma---你可以说它大,也可以说它小。
所以个人认为:不一定电压驱动型的,驱动电流一定就小;电流驱动型的,驱动电压一定就小。电压、电流驱动不是这个概念。
发光二极管亮度与电流在一定范围内成比例,应该算是电流驱动型的,普通发光二极管驱动电压在1.8伏左右,这个电压算大还是小呢?

网友E:
比如LED就是电流控制,别管电压多少,电流到了,亮度就合适了。

网友B:
电压驱动型适合用电压源驱动,
电流驱动型适合用电流源驱动。

网友F:
观望中,觉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G:
所谓“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就是通常所谓的“电压源”和“电流源”,这只是个理想的概念——即现实中不存在纯粹的电压源和电流源。理想的电压源是电压不受负载变化而变的电源,故可得知其内阻为dV/dI = 0;而理想的电流源则是电流不受负载变化而变的电源,故可得知其内阻为dV/dI = ∞。

作为一般电源(介于理想电压源和电流源之间),可以理解为由一个理想电压源串接一个内阻或由一个理想电流源并接一个内阻组成。若不考虑功率和耐压问题,原则上一般电源都“可以”断开负载(或接电阻非常大的负载)和短接电源(或接电阻非常小的负载)。但如果是理想的电压源和电流源,问题就来了。对理想电压源而言,由于其“定义”,是不可能存在短路的(若真要短路的话电流将是∞,不存在的具体数值);同理,对于理想电流源来说,由于其“定义”,也是不可能存在断路的(否则将出现∞电压,同样是不存在的具体数值)。

最后有一点要更正的是,对于电流源,由于可以短路,因此可以是无电压但却有一定的输出电流。

网友H:
其实模拟电路很有学问的,这样考虑,换个角度,如果提供的功率相同,对于同一个器件,只有三种可能:
电压有门限,就理解为电压驱动;
电流有门限,就理解为电流驱动;
两者都有门限,则按照可控难易程序,容易控制的参数,就理解为该参数的驱动,。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解答

网友I:
其实模拟电路很有学问的,这样考虑,换个角度,如果提供的功率相同,对于同一个器件,只有三种可能:
电压有门限,就理解为电压驱动;
电流有门限,就理解为电流驱动;
两者都有门限,则按照可控难易程序,容易控制 ...
引用 网友H:

这个说的很到位,这样理解才不至于将相关的两个主体分开来。上面提到的电压驱动时电流很小可忽略,但是这个是相对的小。这样理解太模糊,现在把“提供的功率相同”这个条件一确定一切就好理解了。duojianian的模拟水平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