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问题 ,等 待中 关于mos管。。。

楼主(2009-11-06):
请教 在 p 沟道mos管 中 ,当管子在 DS极 导通时 ,栅极电压是 高 还是 低(有电压或者无电压)?  谢谢!

楼主:
还有一问题,  就是栅极 控制电压 范围 是多少?

网友A:
4楼:
那可是各型号各不相同,同一型号中每个管都有差异。

楼主:
哦,我  现在用的是IRF9540, 在电路中测量时 ,发现 栅极的控制电压 24V了,这样对管子不会损坏吧?

网友A:
各型号管子datasheet中都有允许的最大值,查查即可。
一般功率MOS管GS间电压在datasheet中都允许20V,你的已经超过了。不过实际测量,多数都能够承受30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好 多谢指导! 谢谢!

网友B:
个人感觉还是要了解下MOS 的结构
其实,MOS管不管是N 沟道还是 P沟道,加在PN结上面的都是反偏。

网友C:
哎呀,看这个帖子主题写的,让我纳闷了一会,还有找问题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教了 ,就是当 mos管在多大功率下需要 安装散热器?

网友A:
不同封装的管子,自身散热能力也不同,是否需要装散热器,看管子温度。温度高,你就装,装了还觉得高,换大散热器。

网友D:
蜡笔小新  自己翻书去  ^_^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 我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