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9-11-06):
STM32的每个定时器都有四个通道,是否每个通道都可以独立产生不同频率和占空比的的PWM信号?

网友A:
如果简单地把4个通道配置成PWM模式,可以生成四路占空比不同的PWM信号,但频率是一致的。不过要是动动脑筋,要生成4路频率不同,占空比也不同的信号,也是可以的,方**比较麻烦。

楼主:
这样看来还是用不同定时器实现不同频率输出好了,谢谢楼上哥们。。

网友B:
最好还是用不同的定时器

楼主:
这个方法是可以实现但是要中断来处理。。

网友C:
用中断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2010-02-26):
有没有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