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比较器电路,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09-11-06):
这个电路是在一个超声波电源上看到的。有几个问题没看明白。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1、从图上看,339内部的第二个比较器的输出一直会是高,二极管2D1应该一直会是截止的,不知道这样接有什么用?
2、二极管2D2这样接又有什么用?
3、什么情况下光耦会导通?

网友A:
339的第二个比较器不会一直输出高电平,因为整流桥的V+输出端的波形有接近0V的时候,每当整流桥的输出接近0V的时候,第二个比较器就会输出低电平。二极管2D2貌似是为了保护339的输入端口。光耦在整流桥的输出接近0V的时候截止,其余时候都应该是导通的。

楼主:
多谢"desert_hawk"
看了你的分析,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那再麻烦你帮我看一下339内部的第四个比较器,有什么作用,对339内部的第一个比较器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A:
我现在也没太弄懂这个电路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从电路看,第四个比较器是在整流桥的输出接近0的时候输出低电平,让4.7uF的2C10放电,当这个电容的还电压高于IN1-的时候,光耦截止。AC15V的过0点应该很快,所以这个电容的电还没放到低于IN1-的时候,整流桥的输出已经足够使比较器2反转,那么比较器4也就跟着反转,电容2C10也就不再放电了。
当AC15V有间断的时候,整流桥有较长的时间输出0V,比较器4使2C10放电,到2C10的电位低于IN1-的时候,比较器1会反转,光耦由截止变为打开。所以从这个电路分析,光耦只有在AC15V正常并且过零点的时候截止,AC15V间断的时候导通。当然AC15V不能有太长的间断,否则整个电路就没有电了。

网友B:
这样画电路看起来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