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Mount Lead Bend

楼主(2009-11-06):
Surface Mount Lead Bend和Surface Mount; Tape and Reel分别是什么意思?
我在看光耦6N137的手册,上边对6N137S的描述是Surface Mount Lead Bend,对6N137SD的描述是Surface Mount; Tape and Reel
我的理解是6N137S是用于手工焊接的贴片芯片,6N137SD是用于贴片机的包装形式的芯片,这样的理解对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A:
往前翻一页,图中都有。
S是普通贴片型号,Lead Bend是表示其管脚为向外弯折,没有特别说明其包装形式。
SD也是贴片型号,但包装形式为盘带,可直接用于高速贴片机。

楼主:
那6N137S适合贴片机焊接吗

网友A:
没有卷带怎么上料?DSO-8的小片子也没法用托盘啊(质量太轻)

楼主:
这么说6N137S就是没有用盘带包装的形式了,只是用来手工焊的了吧

网友B(2010-01-31):
难啊 太专业啦

网友C:
Surface Mount Lead Bend指弯角的表贴型封装,S型是管装的,SD型是盘装的,Tape and Reel就是盘状包装的意思,二者都可以用于自动贴片机,但上料机构不同,管装的不是所有贴片机都能用,盘装的则都可以。

网友C:
补充:一般多功能型自动贴片机大多可配振动Feeder,管装SMD器件和盘装SMD器件均可自动贴装,高速机则需要使用盘装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