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2线和4线,如何相互连接?

楼主(2009-11-06):
弱弱的问一句:RS485的2线和4线,如何相互连接?
请高人指点~

楼主:
在线等哦

楼主:
RS-485的电气特性:
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
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
RS-485 2线制的数据引脚为:Data+,Data-,GND;
4线制的数据引脚为:Tx+,Tx-,Rx+,Rx-,GND。
RS-485 2线制可实现真正的多点双向通信,总线式拓扑结构,在同一总线上最多可以挂32个结点。
4线制只能实现点对点的通讯方式。

难道4线和2线不能集成在一起吗?

网友A:
可能你还没有仔细看到相关资料

485没有4线制,有4根线,中间可能是电源线
485是一个半双工的传输
4线通讯的是RS422,两根发,两根收,点对点,全双工

楼主:
首先谢谢LS4# ee168~
可是,不是这样吗?
有4线的RS485即全双工的485,同422有区别,最主要的区别是422一个driver只能带10个设备,而4线485可带32个。还有Vod,各种阻抗及电平亦不一样。这么说吧,全双工485的配置可给422用,但422的配置不能给全双工485用。

4# ee168

网友B:
还有全双工的485啊,孤陋寡闻了,
那里有这样的资料呢,
还有485总线带多少个设备是和收发器有关的,驱动能力强的64,128个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要的是这个吗?用google很好找啊~

全双工RS-485收发器-SP1490E/SP1491E

地址:http://www.zlgmcu.com/Sipex/RS485/SP1490E/SP1490-1491E_cn.pdf

网友C:
4线跟2线集成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计要求,说是有客户有要求4线的。
我也觉得何必呢?可是板子地不大,只能放一个器件,要是放了4线的,A,B,Z,Y
怎么和2线485 的A,B连接呢?程序怎么来呢?
一点头绪也没

网友C:
你是准备弄成即能连接2线的,又能连接4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
4线连4线就不用说了吧。4线连2线,用跳线帽把TX+、RX+短接,TX- 、RX-短接,然后把两线485设备的AB分别接到TX+ TX-上,发送的时候,用MCU的一个IO口禁止掉4线485芯片的接收使能RE,这样就不会接收到自己发送的数据了。当然只有4线连2线的情况下才在发送时禁止接收,4线连4线不能禁止,否则就不是全双工了。具体怎么确定连的是2线设备还是4线设备,你自己想办法吧,可以加个可供选择的接口(开关或跳线帽之类)。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LS~:)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以前只弄个半双工的

网友D(2012-12-04):
请问楼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请楼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