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程序匠人

楼主(2009-11-06):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PIC16F系列单片机的PWM输出能提供多大的电流啊?有没有25mA?我想用它做一个微型直流电机的可调速驱动。

网友A:
匠人在睡觉觉的说。本着冒泡泡的原则帮你看一下,25mA是标准的CMOS驱动能力,不过要注意看看Datasheet的条件呀。
PS:前段时间忙得一塌糊涂,木有来转转,老大见谅。

网友B:
就算能带动也不建议用IO口直接驱动电机

网友C:
PIC16F系列单片机的PWM输出也就是PIC端口输出:
任一I/O 引脚的最大输出灌电流..................................................................................... 25 mA
任一I/O 引脚的最大输出拉电流........................................................................................ 25 mA

网友D:
25ma差不多能行吧。不建议直接推。当然,如果电机的功率确实很小,并且成本压的很厉害,你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