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8的RB口弱上拉问题

楼主(2009-11-06):
看了半天手册也没弄明白RB口的若上拉是什么意思。手册上怎么没有原理图啊。

请问,RB的上拉是怎么回事,怎么用啊??什么时候需要上拉,什么时候需要关上拉??

谢谢先

网友A:
一般做按键口,需要电平变化中断唤醒的时候使用弱上拉,可以在SLEEP模式下降低待机功耗。

怎么用就需要你自己操作寄存器了。

先选一个低端的型号,然后动手做一些小实验熟悉熟悉就可以了。。。

网友B:
需要用上拉的时候开,需要关上拉的时候关,关键看你有没有搞懂啥叫上拉。

网友C:
还是仔细看一下芯片手册吧,

楼主:
就是不太明白这里的上拉是什么意思。
和51的p0口输出时的上拉一样吗??

3# NE5532

网友B:
跟51差不多,不过51的高电平只能靠上拉输出来,PIC输出时候是推挽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