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外围器件] SRAM和EEPROM用法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1-06):
一个是静态存储,一个是可擦除存储,二者各在什么场合用呢

网友A:
 SRAM是英文Static RAM的缩写,它是一种具有静止存取功能的内存,不需要刷新电路即能保存它内部存储的数据。而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每隔一段时间,要刷新充电一次,否则内部的数据即会消失,因此SRAM具有较高的性能,但是SRAM也有它的缺点,即它的集成度较低,相同容量的DRAM内存可以设计为较小的体积,但是SRAM却需要很大的体积,所以在主板上SRAM存储器要占用一部分面积,在主板上哪些是SRAM呢?
  一种是置于CPU与主存间的高速缓存,它有两种规格:一种是固定在主板上的高速缓存(Cache Memory );另一种是插在卡槽上的COAST(Cache On A Stick)扩充用的高速缓存,另外在CMOS芯片1468l8的电路里,它的内部也有较小容量的128字节SRAM,存储我们所设置的配置数据。还有为了加速CPU内部数据的传送,自80486CPU起,在CPU的内部也设计有高速缓存,故在Pentium CPU就有所谓的L1 Cache(一级高速缓存)和L2Cache(二级高速缓存)的名词,一般L1 Cache是内建在CPU的内部,L2 Cache是设计在CPU的外部,但是Pentium Pro把L1和L2 Cache同时设计在CPU的内部,故Pentium Pro的体积较大。最新的Pentium II又把L2 Cache移至CPU内核之外的黑盒子里。SRAM显然速度快,不需要刷新的操作,但是也有另外的缺点,就是价格高,体积大,所以在主板上还不能作为用量较大的主存。现将它的特点归纳如下:
  ◎优点,速度快,不必配合内存刷新电路,可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缺点,集成度低,功耗较大,相同的容量体积较大,而且价格较高,少量用于关键性系统以提高效率。
  ◎SRAM使用的系统:
  ○CPU与主存之间的高速缓存。
  ○CPU内部的L1/L2或外部的L2高速缓存。
  ○CPU外部扩充用的COAST高速缓存。
  ○CMOS 146818芯片(RT&CMOS SRAM)。
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一种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芯片。 EEPROM 可以在电脑上或专用设备上擦除已有信息,重新编程。一般用在即插即用。
  EEPROM(电可擦写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是可用户更改的只读存储器(ROM),其可通过高于普通电压的作用来擦除和重编程(重写)。不像EPROM芯片,EEPROM不需从计算机中取出即可修改。在一个EEPROM中,当计算机在使用的时候是可频繁地重编程的,EEPROM的寿命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考虑参数。EEPROM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闪存,其应用通常是个人电脑中的电压来擦写和重编程。DRAM断电后存在其中的数据会丢失,而EEPROM断电后存在其中的数据不会丢失。 另外,EEPROM可以清除存储数据和再编程。
  一般用于即插即用(Plug & Play);常用在接口卡中,用来存放硬件设置数据;也常用在防止软件非法拷贝的"硬件锁"上面。

网友B:
楼上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C:
二者的用法还是讲的不是很清楚,只是把概念讲了下

楼主:
一个是静态存储器,一个是只读存储器

网友D:
感觉都没说的很清楚,我也不是很清楚,期望看到更好的答案

网友E:
其实理解二者的英文全称,从名称上就大概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了

网友F:
用法的区别还是没人回答

网友G:
用法!!

具体场合、应用。

网友H:
SRAM  就是内存,掉电就没有数据了,用于数据存储器(临时)。
EEPROM  用于长时间保存数据,掉电不丢失,比如汽车里程表,电表等。

网友B:
楼上的说的简洁明了

网友D:
哦,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长时间的,不过EEPROM不是说是可擦除的吗

网友F:
EEprom就是用来长时间保存数据的,而SRAM只是临时存数据

网友I:
还是二楼的说的好,下面全是废话

楼主:
其实10楼说的更简洁,两句话就把二者的区别说清楚了

网友J:
嗯,我已经看懂了,不知楼主明白了没

网友K:
楼主是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用这两种存储器吗

网友L:
看完诸位的回帖,我也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M:
一个是临时,一个是永久的

网友J: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K:
两个存储器用起来,软件也不是很简单

网友F:
10楼的回答的很清楚了

网友N:
SRAM  就是内存,掉电就没有数据了,用于数据存储器(临时)。
EEPROM  用于长时间保存数据,掉电不丢失,比如汽车里程表,电表等。
引用 网友H:

这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