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电路可以隔直流通交流

楼主(2009-11-06):
我的一个信号是5v的直流叠加一个0.05v左右的交流,我想把其中的直流量隔离掉再对交流量进行放大处理,请问有什么好的芯片或者电路?谢谢大家。

网友A:
用电容不行吗:)

网友B:
这个好像是直流载波技术,可以考虑使用LM567进行筛选信号。
电路到资料上去查,有的是。

网友C:
电容就是隔直通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