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EF+引脚是否悬空

楼主(2009-11-06):
VREF+是接入LM236的,但是我们产品有多种型号,一种是不用STM32内部AD的,所有LM236也没有焊接的意义,也就是VREF+是悬空的

网友A:
你能否在PCB上安排一个上拉电阻,在不焊接LM236时,把这个VREF+上拉到VDD,避免悬空。

不放上拉电阻也可以,PCB上做一个焊锡跳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