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操作模式问题

楼主(2009-11-06):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可以通过读CPSR寄存器知道!
或者在特殊模式下读SPSR!

网友B:
代码段本身的模式不是确定的,那个模式调用了就是什么模式。但有些代码涉及到特权指令,只有特权模式才能调用,用户模式调用会产生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