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S频率合成请教

楼主(2009-11-06):
最近用DDS频率合成器AD9833进行频率合成,参考时钟频率为1.92MHz,合成40KHz以下的频率时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正常,当合成频率高与50KHz时波形出现重影,书上说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DDS最高输出频率能到Fclk/2,建议输出频率不超过Fclk/4,为什么到50KHz就出现波形不正常,而且随着输出频率越高,这种情况越严重.但用频率计观察频率却是正常的,有没有高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给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不对吧,DDS一般内部有PLL倍频,输出最高频率一般不是外部时钟频率,而是好几倍。

网友A:
再者看看你的电源电压稳不稳,随着输出频率的提高,DDS本身的功耗会增大,对电源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楼主:
AD9833的参考时钟最高到25MHz,输出频率范围0-12.5MHz,怎么可能输出是外部时钟的好几倍 ,专门的PLL芯片是能输出参考频率的倍频,而DDS是输出比参考频率低的频率,电源电压采用专门的三端稳压器,应该是很稳定的

网友B:
你示波器触发没调好吧

网友C:
示波器的问题吧

网友:
DDS在输出较高频率的信号时时确实会产生相位抖动问题,就是你所描述的“重影”,但是这个问题要在Fclk/4以上才会出现。认真看一下你的PCB设计、输出滤波网络的设计,看看这两块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觉得产生相位抖动这种说法比较可信,因为输出波形直接选择了方波输出,所以根本就没有输出滤波网络.不知道怎么能改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