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光光源在光电探测器中输出后的有效信号解调办法求助

楼主(2009-11-06):
已知有效光源为方波调制光,频率为1k左右,且强度比较弱,而光电探测器探测到的不仅包括调制光,还包括普通日光等连续光信号(并且光照强度比调制光强),望高手指教采用何种解调芯片或电路可以准确地从光电探测器的输出信号中检测出调制光的光强?
觉得跟探测器并联一个电容可以滤掉大部分的低频信号,但是有效信号的幅值如何进一步准确求出?有人推荐AD630,不知道可不可行,还有其他解决方法么?

不胜感激啊!

网友A:
直接使用滤光镜,让固定频率的光通过

网友B:
加滤色镜
接收方的镜头还得戴帽子,嘿嘿

网友C:
愿意的话,并且在上海的话,找我, 定能解决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彭大侠发话,楼主快快顶!

楼主:
:'( 可惜我不在上海啊。。。

5# 踢球老越位

楼主:
我不是使用单色波,而是把一个LED的发光调成脉冲光,相当于快速闪烁。。。。
不知道采用何种方法能准确的滤波

2# zteclx

楼主:
非常感谢!!可惜我在北京啊,好远。。。

能说一下大概思路么?从光电探测器出来的信号怎么检出有用的?

4# pengjianxue

网友C:
轻松搞定,技术公开
1,楼上各位理解错, 人家的问题是100HZ灯光对1KHZ被测光的干扰去除,而不是滤光波长的问题.
2,方法:
A, 被测光的调制信号T(方波50%占空比),级数展开
   T=Lsinwt+Isin3wt+ysin5wt+xsin7wt+.......msin(2n-1)wt+....
B, 含噪声的检测信号为
  T+N=T+Nsin(ut+b)
B,产生与T同频的正弦参考信号R1和R2,R1与R2象相位差90度.
  R1=Rsin(wt+a)
  R2=Rcos(wt+a)
C, 用R1,R2分别与检测信号相乘
  R1*(T+N)=LR(cosa)/2+交流分量
  R2*(T+N)=LR(sina)/2+交流分量
D,滤去交流分量
  J1=LR(cosa)/2
   J2=LR(sina)/2
E,J1,J2平方相加,开根号
G=LR/2
R已知,G测得,则被测光照度为
L=2G/R

此方法可消除除与被测光基波同频的任何干扰.

关于同频噪声的消除,我另有很好的办法(不是跳频,扩频技术),保密,哈哈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当干扰远远超过被测光, 即信号受到饱和干扰(压制性干扰), 必须先将干扰抑制到不致电路饱和, 我另有办法,

卖个关子.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带通效果有限,100HZ与1000HZ,差距不大,Q值不可能很高,误差大.

我的方法将信号变换成直流和最低900HZ, 用低通滤波很容易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我说的方法电路只过滤1KHZ唯一频率.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对不起写错了

"此方法可消除除与被测光基波同频的任何干扰"应为此方法可消除除与被测光基波不同频的任何干扰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窄带通滤波器,1KHz这么低的中心频率,不难做。

网友C:
对不起, 又写错了

"此方法可消除除与被测光基波同频的任何干扰"应为此方法可消除除了与被测光基波同频率以外的任何频率干扰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果然是高手啊!不过这个方法很复杂啊,我怕驾驭不了啊。。。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通过 跟调制波形对比,然后轻松以电压或者电流的形式输出来有效信号的有效值的方法或者芯片?
有人告诉我说有一种芯片能直接将待测信号与调制波形分别作为2个输入端,能输出与调制波对应的有效信号的值……不晓得这种方法能不能行得通,正在摸索

回复 网友C:
10

楼主:
强度很高的干扰光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的日光,它应该近似一个频率非常小的大分量(~0Hz),所以我打算在探测器旁串联个电容滤去这部分直流波,可行吧?

11# pengjianxue

楼主:
恩,感觉理论上实现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初次接触这方面的项目,一点儿经验都没有,希望能向大家请教请教!
有没有相关功能的芯片型号,介绍一下?

16# mohanwei

楼主:
???
“此方法可消与被测光基波不同频的任何干扰”,2个除字,这个意思是说与被测光基波不同频的干扰不能去除??
我觉得应该是与被测光基波不同频的干扰能去除吧?应该是同频的才比较难去除吧?
15# pengjianxue

网友C:
对,是与被测光基波不同频的干扰能去除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同频干扰也有办法消除,你这儿用不到。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其实电路很简单,
最简化的话,可以这样做,效果不会差:
用一个与发光调制同频同相位的方波控制经过一定放大后的混合信号(被测光S,杂光N,直流误差D)
与输出接通、断开。
具体:
1,设初放大倍数K
(1)当发光时,即方波1时
  初放大级输出为
V1=K(S+N+D);
初放大级反相输出为
/V1=-K(S+N+D);

(2)当不发光时,即方波0时
初放大级输出为
V1=K(N+D);
初放大级反相输出为
/V1=-K(N+D);
2,初放大级的正反相输出由方波控制,经2选1模拟开关输出
(1)当发光时,即方波1

模拟开关输出=K(S+N+D);
(2)当不发光时,即方波0
模拟开关输出=-K(N+D);
3,对模拟开关输出低通滤波后就消除了杂光和直流误差,得到被放大K倍的直流被测光信号。
4,如果放大倍数不够,后面可继续放大,只是后面需要考虑消除后续放大电路的直流误差而已。

理论上啰嗦,实际很简单,就用了个模拟开关芯片,CD4051,CD4052,CD4053很偏宜,1块多钱。

彭建学  上海

2,当发光时,S=S

网友C:
注意:
我给你的上述最简办法的前提是:
初放大电路没有相移。
如有相移,请加一个移相90度的方波信号和一组2选1模拟开关对初放大级的正反相输出选通,

两路选通输出低通滤波后的平方和,开根号,就正比于被测光信号。

滤波时间常数大于7毫秒即可

我想,我应该说的很清楚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不知道具体用途,如不是测量,而仅是是脉冲探测,用不着上述办法,用带通即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2011-01-13):
传说中的锁相放大器

网友G:
用选频放大器

网友H:
关于同频噪声的消除,我另有很好的办法(不是跳频,扩频技术),保密,哈哈

彭建学  上海
引用 网友C:

如果知道直流偏置是怎么滤除的  那么作为同频干扰的‘偏置’同样也能滤除

重复挖掘先验信息  变化变化再变化  调制调制再调制 相关相关再相关

哈哈 不知道彭大侠是不是认同

网友I(2014-12-17):
引用 网友C:
其实电路很简单,
最简化的话,可以这样做,效果不会差:
用一个与发光调制同频同相位的方波控制经过一定放 ...

彭老师回答经典。

请教一下:彭老师 说的 这个方法  和 锁相放大器 是一回事吗?

还有一个问题,光电探测器前面为什么总是用调制光照射?  直接用光源照射不行吗?为什么要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