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楼主(2009-11-06):
图中10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三极管应该是开关作用。串联那个电阻是限流,使三极管饱和导通。。为什么还有这个并联的电阻呢。

网友A:
消除干扰

网友B:
没那个电阻,输入0.7V三极管导通
有那个电阻,输入1.4V三极管导通

抬高了门限电压,
1、增加抗干扰能力
2、降低了对前级输出低电平电压的要求

网友C:
这个下拉电阻

网友D:
上面分析的很好

网友E:
阻尼电阻,因为BE节电容,通过10K电阻放电从尔保护开关管

网友F(2010-01-10):
阻尼电阻,因为BE节电容,通过10K电阻放电从尔保护开关管,,,言重了

网友G:
下拉电阻?

网友H(2010-03-30):
同意四楼,还有就是温度特性。当温度升高时,基极导通电压减小,容易受到干扰,并上电阻后,基极电压恒定,减小干扰

网友I:
这里的抬高门限电压和减小干扰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描述~~~~~

网友J:
学习了    不很懂

网友K:
抗干扰 提高门限电压 嘿嘿嘿

网友L:
4楼说得很好,9楼说的也对,不过一般用在MOS管中,尤其是MOS的漏极电压比较高时

网友M:
不错,4楼分析是很有道理

网友N:
偏置电阻

网友O:
太有才了4楼

网友P:
同意5楼!!下拉!

网友Q(2010-04-29):
也不看看4楼是谁,说的能没有道理吗

网友R:
4楼有道理

网友S:
下拉 怎么下拉? 说具体点?
四楼说的很具体啊

网友T:
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U:
长知识了

网友V:
长见识了.........

网友W:
下拉电阻使输入常态下为低电平 管子截止

网友X:
下拉电阻

网友Y:
赞同4楼的  说下拉电阻很牵强

网友Z:
一般很少用吧

网友AA:
就是个下拉,稳定电平用的

网友AB:
同意四楼……

网友AC:
(没那个电阻,输入0.7V三极管导通
有那个电阻,输入1.4V三极管导通

抬高了门限电压,
1、增加抗干扰能力
2、降低了对前级输出低电平电压的要求)

照你这个想法就没毕要那10K电阻了把串联的那个加大不行了吗。

网友AD(2010-06-23):
是抗干扰的吧,防止随便一个信号到来三极管就导通

网友AE:
大家找本书看吧,一般说来,书不会骗人,人云亦云的话,没意思。

网友AF:
这个看应用场合吧。作为开关控制时,有没有那个下拉电阻的区别应该是在乎输入的是TTL电平或者输入端是否悬空。

网友AG:
阻尼电阻,因为BE节电容,通过10K电阻放电从尔保护开关管
引用 网友E:

8楼也分析得在理。

网友AH:
可以提高通过电压

网友AI:
0.7v跟1.4v怎么计算出来的啊?

网友AE:
大家别忘了,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
这个电阻的作用在低电平输入时,跟高电平输入时关系不大。
电路很简单,大家焊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J:
没那个电阻,0.7的V电压何来?? 三极管的工作不是有ib就可以的,还要0.7v

网友AK:
没那个电阻,输入0.7V三极管导通
有那个电阻,输入1.4V三极管导通

抬高了门限电压,
1、增加抗干扰能力
2、降低了对前级输出低电平电压的要求
引用 网友B:

RET:嗯,不错,学习!·#·#·!!

网友AL:
1,无下拉电阻时,对信号源回路,在电压低于0.7伏时,三极管不导通。
2,有下拉电阻时,R1与R2组成分压电路,在信号源为0.7伏时,三极管基极事实上只有0.35伏,只有到信号源输出为1.4伏时,基极电位达到0.7伏时才导通。
因此,这个下拉电阻是相对于临界值0.7伏来说的。
无下拉时,接近0.7伏时可能会导通。有下拉时,即是0.7伏,基极电位也达不到0.7而无法导通。
当然,通过改变R1,R2的比值,就可以改变控制三极管导通的电压。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三极管基极导通的电压一定是0.7伏。(典型值)

网友AM:
为什么我们通常电路都不接10K呢?

网友AN:
四楼说的对吗?还是0.7V导通吧,加了这个电阻只是受到外部的环境影响小了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O:
四楼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AP:
看透了撒~~~

网友AQ:
四楼说的对,两个电阻起分压作用!

网友AR:
是让三极管可靠地工作,无论导通还是关闭。

网友AN(2010-07-26):
四楼说的对

网友AD:
同意思四楼

网友AS:
那个电阻的大小可以控制C极输出电流大小,不信可以试

网友AT(2010-08-26):
电阻的阻值如何计算呢?

网友AU:
高手解答,此贴必热

网友AV:
四楼说的对,但是下拉电阻也不是牵强的说法,这个电阻可以保证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三极管是可靠截止的。

网友AW:
菜鸟飞来:)

网友AX:
涨见识了

网友AY:
我觉得也是下拉电阻

电压平衡

网友AZ:
四楼的说的很好。

网友BA:
发射极不应该有个电阻吗?
本来应该是一个恒流源吧!

网友BB:
一个PN节导通大概几个mV

网友BC:
一个疑问,可不可以将图中10K的电阻减少,那就更能抗干扰了?

网友BD:
4楼 解释相当详细  学习学习

网友BE:
小问题,大学问!

网友BF:
分流 抬高三极管导通输入电压

网友BG:
大侠都说了,,

网友BH:
来看答案><

网友BI:
学习了,慢慢来,

网友BJ:
62楼说得对,坚决支持之!

网友BK:
我的积分不够,但想看图啊

网友BL(2010-09-30):
太神奇了!学习了

网友BM:
学习~
不过得自己动手试试才印象深刻~

网友BN:
同意4楼

网友BO:
电路,可以看成0.5vi的电压输入串一枚5K的电阻,所以输入电压需要更高,才能使三极管导通

网友BP:
四楼正解

网友BQ(2010-11-03):
哈哈,坛子里高手可真多。学习!

网友BR:
我同意四楼的分析。

网友BS: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lol

网友BT:
学习,以前只是看到人家这么用,也没有追问,现在明白了

网友BU:
8楼分析的有道理,在胡斌老师的树上看到过类似的例子

网友BV:
消除干扰用的。

网友BW:
向高手们学习

网友BX:
这么多人,没一个说对了的,看来懂分立电路的人越来越少。

网友BY:
这个电阻应该是起到避免过饱和的作用吧,
泄放掉一些基极电流,避免三极管深度饱和。

网友BZ:
学习了,四楼分析的有理

网友CA:
请问,我现在需要通过三极管放大我的CP脉冲方波,但是总是得不到,我该如何处理呢。电路我没学过望高手指教一二。谢谢了。

网友CB:
本人分析该电阻并不起分压作用;该电阻可能是其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CC(2010-12-05):
怎么这么火啊。

网友CD:
学习了.长见识了又

网友CE:
就是提高抗干扰的功能

网友CF:
小电路,大学问。。受教了。。。。。。

网友CG:
个人观点:
1、基极串联10K分压,提高三极管导通的门限电平;
2、发射极并联10K分流,电流负反馈,防止三极管饱和。

网友CH:
4楼 高手

网友CI:
下面的电阻作用是提高开关特,比如加快晶体管进入截止状态.假如基极电流比较大,下面的电阻起到分流使电流更快回到地,更快消耗基极电流,使之更快进入关断状态,别外,也有限制集电极电流过大的作用吧

网友CJ:
一看就是下拉电阻。在光电电路图里面用到很多。

网友CK:
应该是一个下拉电阻吧,防止不确定信号控制时误触发。这样就起到限位作用吧。

网友CL(2011-01-04):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K:
个人觉得那个电阻就是纯粹的下拉电阻限位作用,没那么复杂。那什么分压说法我觉得更不靠谱,三极管导通就是0.7V左右,不会说因为并联个电阻大小就能改变其导通电压大小。

网友CM:
根本就不明白4L说的0.7V/1.4V是指哪里

:L
157# dangdang00

网友:
4# awey 为什么太高到了1.4?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N(2011-04-20):
图没画全 电压几伏 偏流电阻何来

网友CO:
同意四楼!

网友CP:
有的逻辑芯片的输出低电平的最高电压为0.8V,为了器件在输出低电平时一定关断,故增加一电阻接地

网友CQ:
学习了,也懂了

网友CR:
基极偏置电阻

网友CS:
没那个电阻,输入0.7V三极管导通
有那个电阻,输入1.4V三极管导通

抬高了门限电压,
1、增加抗干扰能力
2、降低了对前级输出低电平电压的要求
引用 网友B:
同意

网友CT:
综合4楼和62楼的

网友CU:
应该是分压电阻吧?

网友CV:
主要是太高门限电压

网友CW:
还可以提高三极管的开关速度。

网友CX:
长见识了

网友CY:
力顶四楼的解释~

网友CZ:
开关频率特别高时,可以泄放结电容的存储电荷,不然无法保证在开关状态正常功能工作。

网友DA(2011-05-21):
看了一下就懂了,O(∩_∩)O~

网友DA:
就是感觉是不是电阻阻值太大了,如果连在51上就不行了

网友DB:
对于npn这个电阻原理上没什么用。
对于pnp这个电阻有减小反向漏电流的作用。

网友DC(2011-08-19):
分压  太高了门线电压

网友DD:
很好,明白了

网友:
这帖子也这么火

网友DE:
分析的挺全面

网友DF:
从可靠性方面设计考虑的,其实三极管是没有绝对的截止的。MCU的输出端口如果有漏电流,经过三极管放大以后,LED就会被点亮。
BE极并一个电阻是为了给漏电流提供通道,避免其经过三极管的BE极放大。

网友DG:
并的电阻一般没什么作用,如果这个电路由MCU驱动,MCU的IO输出低电平一般都接近0V。

网友DH:
释放等效电容的吧

网友DI:
这个能讨论这么久!怪的是我还慢慢看着!

网友DJ:
可以使三极管的截止更可靠些

网友DK:
驱动发光管

网友DL:
是偏执电阻

网友DM(2011-09-30):
消除干扰,4楼 分析的很对。

网友DN:
学习了 不是很懂 哎

网友DO:
21很神奇,学到很多,平时不关注的,看大虾们如此一说,恍然大悟

网友DP:
提供直流工作点

网友:
门限电压

网友DQ:
4楼分析的非常好

网友DR:
4楼真相了~

网友DS(2011-11-15):
貌似说得都挺好

网友DT:
四楼威武!

网友DU:
羡慕你们做技术的

网友DV:
综上所述,这个电阻应该是钳位的作用,当输入电压达到0.7v左右时管子不导通

网友DW:
我觉得 竖着的那个是保护电路的(电流过大时,提供电压 BE导通)  。

网友DX:
没那个下拉10K电阻也行的

网友DY(2011-12-23):
使三极管截止得更加彻底

网友DZ(2013-08-19):
是下拉电阻,当B极没电平时,下拉电阻可完全使B极拉低

网友EA:
四楼威武

网友EB:
学习了,4楼NB

网友EC:
引用 网友B:
没那个电阻,输入0.7V三极管导通
有那个电阻,输入1.4V三极管导通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电阻不同电路中阻值大小如何选择,有依据吗?谢谢

网友ED(2014-08-01):
引用 网友AN:
四楼说的对吗?还是0.7V导通吧,加了这个电阻只是受到外部的环境影响小了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

4楼说的有问题,要是按照纯管子导通电压来说,始终是0.7V,要是说的电压为10k前端的话,第一个说法0.7导通不正确,因为存在Rbe,再串上10k未必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