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9002与外接ROM的地址匹配问题(附图)

楼主(2009-11-06):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用到MB9002做字符叠加功能。
所以就买了块富士通的学习板回来弄弄。其他功能和电路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
但就是有个MB9002和外挂存储器AT27C080间的地址引脚连接一直弄不懂。我的感觉地址都应是一一匹配的即A0对A0、A1对A1等等。但这个电路就偏偏不是这样的。它的电路地址脚连接如图请问大虾们它为什么这样接呢?

网友A:
无所谓,存储器的地址可以调换,只是用烧录器烧芯片时需要转换数据,算是一种简单的加密方法吧

网友B:
你需要搞清楚MB90092中外部地址线的意义。在Datasheet中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相信你仔细看懂后就会明白的。
诚如新闻界所说,存储器的地址其实是很无所谓的东东,看你的数据如何组织,地址线就能如何编。

楼主:
MB90092的地址意义我对Datasheet的理解是:
ADR5-ADR11:是由M0-M6字符代码(character code)决定的地位地址
ADR14-ADR20:是由M7-MD字符代码决定的高位地址
ADR12-ADR13:是数据区别位,左半字和中间字和右半字
ADR0-ADR4:表示的是光栅地址。
对前面两个字符代码决定的地址我的理解还好点。但后面两个就不好理解了。我原来还以为是和AT27C080的引脚有关,但看了AT27C080的Datasheet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要求啊。就是有个写的时候是A7到A16表示页地址,A0-A6表示字节地址。但我还是不能看得出和这个图有什么联系。
除非象2楼说的这是一个加密的算法。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C:
主要数据读取方式的问题,因为MB90092在这方面写的不够详细,所以有点费解,另外那个字库软件是针对他们的连接方式写的,你想一一对应也可以,就像XWJ说的,改变下数据组织就行了
不过,感觉MB90092的资料实在是不咋地,要是没有开发板和例程的参考,摸索起来还真是有点费劲儿。

网友B:
MB90092的Datasheet的确比较粗略……日人一向如此,拿着他们的datasheet几乎无法完工,得要来用户手册才行。
我猜想LZ大概没有这个东西,共享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我跟厂家沟通过了。是他们的取字软件的问题。应该算是一种加密的算法。
谢谢各位给我的帮助。

网友B:
我晕哦~这可不算什么加密算法啊。富士通的sales忽悠你吧……
只不过是因为你用了富士通方面提供的字模软件、而人家的数据顺序如此定义而已。实际上用标准的24点阵字库HZK24也可,只不过按管脚定义重排一下就OK了。

网友D:
8楼 有HZK24字库么?共享一下

网友B:
字库来源:UCDOS
缅怀一下先烈吧……